[其他] 拆Panasonic WN3031K 100V 28mm指示灯模块

楼主(2024-04-12):
是这个样子的

背面

上面是演示用,这拆的是这个压坏了的。顶两边的塑料扣就掀开了。

上面的半透盖子也是塑料扣从里面顶开就是了

这样掀开盖子看清楚啦,是氖泡串电阻结构,和测电笔一个原理呀。

氖泡和电阻的两边的导线是是通过弹性压片,压紧来接触的。撬开弹片就清楚了。

用镊子取下氖泡和电阻的导线

拔下两边的弹性压片,有些紧哦,原来是有倒钩的。

到这里了可以来张全家福

一直有疑问,日本设计的氖泡指示灯电流有多大呀?多大才是合理呀?
测量它的电阻就知道了。氖泡工作电压60V-80V这个是物理决定无法改变吧,这个是假设前提。
就算质量好一点我算它是60V起辉正常

那么就有100V-60V=40V(降压在电阻上)
那么电流就是40V÷46KΩ=0.00087A
那么使用在我们250V电压的地区将使用的电阻将会是多少呢?
250V-60V=190V
190V÷0.00087A≈218KΩ。。。这个答案对吗?
下次拆解专为中国设计的WNC3032来印证答案。

网友:
楼主深入浅出,分析的非常棒!

网友:
嵌入式指示灯做工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串个电阻用到220v上

网友A:
氖泡一般都是150K左右

网友B:
氖灯是气体放电管,他的特性是负阻性,即未击穿放电前等效阻值趋向于无穷大,击穿放电后等效阻值急剧降低,电流迅速上升。

所以他的工作状态一般不是限压,而是限流。日光灯/高低压汞灯镇流器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电路里串联的电阻,实际上由于初始状态氖灯的阻抗无穷大,所以分压的时候电压几乎全落在氖灯上,于是氖灯超过起辉电压,击穿放电。此时他的阻值会急剧下降,大部分电压都由分压电阻来承担,随着阻值下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值之后,分压比也趋向于稳定,电路电流也就基本稳定了。

所以在这个电路里一般只关注氖灯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毫安或者微安,然后把他假设为一个阻值非常小的元件,单纯只计算电阻自身串入电路后的最大电流值就可以了。因为只是指示电路,估算出现的电流误差基本是不用关注的。

不同的氖灯有不同的工作电流,会在出厂的时候标称。当然也可以根据外形尺寸根据常规来估算大致电流。

网友:
和起辉器(跳泡)里的氖泡是一样的。

网友C:
换一个两倍阻值的电阻就可以在220V电路使用了!

网友D:
这个“电笔”卖多少钱啊
里面是生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两倍阻值的电阻就可以在220V电路使用了!

明天就有正确答案了!正在拆卸WNC3032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氖泡一般都是150K左右

铁嘴了!是否拆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铁嘴了!是否拆过?

以前拆过电蚊香加热器的就是150K的,不知道不同氖泡有没有区别,用大点能亮也可以啊,反正省电没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笔”卖多少钱啊
里面是生锈了么

这个是洋二手的(10元以内),没事不建议选购使用,除因好奇购入一两只玩玩或另有改装的家伙。
其实这古老的设计有缺憾的,突出的盖子和邻边插座是有使用上的冲突的,装起来漂亮,插座用起来就顶住了。(当然都看个人编排位置来具体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电蚊香加热器的就是150K的,不知道不同氖泡有没有区别,用大点能亮也可以啊,反正省电没坏处。 ...

我这里的例子松下使用的氖泡尺寸都一样的大约:直径5.77mm,长度18mm,应该属于大只了。

楼主:
后续装上面板的样子

实际上的真的要插上插头是这样的,当然一些小的插头没问题,图上这个也不是很极端,是医疗级别的插头。

看灯盖和插头外壳相互顶住了,这样插着很不安全。

但活人岂可让尿憋死。我的刀,锉,笔,齐上阵,材料就是亚力克板。

这下舒服了,就问你有没有。

再上插头试试

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氖灯是气体放电管,他的特性是负阻性,即未击穿放电前等效阻值趋向于无穷大,击穿放电后等效阻值急剧降低, ...

氖气灯泡最小需要多少电流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