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梵想 S101 SM2258XT 开卡的软件

楼主(2024-04-12):
主控是:
SM2258XT G AB
FLASH是:
正面29F01T2ANCMG4+29F64B2AMCMG2
背面29F01T2ANCMG4
看起来是2个128+64的,不知道怎么来的480G

用过SM2258XT_IM3D_PKGS0516A_FWS0424A0能开卡成功但是容量变240G

网友A:
老生常谈了,参数选L06B_B0KB,然后选CE布局,选4+4+2,容量选IDEMA 再选480

网友:
自定义容量啊

网友:
bokb容量*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生常谈了,参数选L06B_B0KB,然后选CE布局,选4+4+2,容量选IDEMA 再选480

大佬,试了几次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