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DT832炮灰万用表

楼主(2024-04-12):
单位没事会放一个万用表偶尔用用,前段时间被人借走最后找不到了,无语,幸亏不值钱就算了,但是想用又没有,就从花了12元淘了一个,量了一下,还行,再丢了也不心疼

网友:
这个炮灰不错

还有保险管

网友:
我也有一个,测下通断还是不错的

网友:
便宜丢了也不心痛

网友:
有保险丝还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粗略测量

网友:
干嘛叫它“炮灰”啊?

网友A:
对的,最讨厌借走东西不还的,有时候记起来了去问他讨,还说找不到了……

网友:
这表是我主力表,改了锂电

网友:
连炮灰都算不上

网友:
性价比也可以

网友:
这种炮灰表,用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最讨厌借走东西不还的,有时候记起来了去问他讨,还说找不到了…… ...

说不计较吧,白白损了一个表,你要计较吧,说你小气

网友:
830它弟弟,长的一模一样

网友:
用起来不心疼,随便用,那些好的却不舍得用,结果,可能一直不用,那,要好的干嘛?哈哈

网友B:
832 830有什么区别?
这表没有自动关机, 常是忘了关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2 830有什么区别?
这表没有自动关机, 常是忘了关 电池没电了.

832有蜂鸣器吧,830没有,其实这型号都厂家随便定的,就是区分高低配,卖价不一样,12元不如填两块钱买9205了,功能比这个多,看着也比这个唬人

网友:
手上有个830炮灰表,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个表的料还是很多的,不算是非常精简,都有蜂鸣器,然后保险丝还是用的插座的,不是那种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粗略测量,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平时用用也可以的,烧坏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