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指纹锁锂电池替换电芯

楼主(2024-04-12):
客户说不耐用了需要换电池,我还是第一次见指纹锁用模块化锂电池、外壳慢慢敲开、二串联电池 很容易替换、

网友:
这个好啊  模块化的  挺好的

网友:
似乎还可以,模块化锂电池似乎比起一次性电池耐用

网友:
怎么这电池看起那么长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有锁还是可以的,最讨厌笔记本电池了,自己换电池就锁死给你看。

网友:
我的静脉纹锁,所用锂电池也是模块化的,配了两块电池,可以用很久。

网友:
楼主趁着这次换电芯可以顺便把充电口升级成C口的。
我的原配已经是Type-C充电口了。

网友:
做成模块化用户使用安全,普通用户正负都弄不明白,要是两节单独放置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可以替换说明没锁,方便了维修

网友:
用模块电池的锁少见

网友:
智能锁用锂电的基本都是这样的电池啊

网友:
18650好评  我家的是软包

网友:
做成模块化用户使用安全

网友A:
这样的电池可以用好几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池可以用好几年吧

一般是用来给摄像头供电的,也不会可以用很久的。
我小米的智能锁就是普通电池作为锁的供电,模块电池作为摄像头供电。
如果能两个模块化电池自动切换供电就好了,一个电池没电马上切换到另一个电池,提醒充电。然后第二个电池没电再切换回第一个供电。

网友:
看似很耐用的,怎么也会这样!!!

网友B:
看长度不像18650啊

网友:
电池这么不耐用吗

网友:
就这样,用几年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长度不像18650啊

就是1865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