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这两天都在测试新到手的狂人灯,还不是很熟悉,感觉效果还可以吧。

楼主(2024-04-12):
尼康D300S尼康105F2.8D尼康TC-200增距镜,海鲜市场新买了
KR888三头灯,很不熟悉,这两天都在琢磨,另外原来的柔光罩也不合适了,
新叠了一个,电池好像也不太行了,又买了4对镍氢电池,问题一大堆。
感觉不如我原来自己改的双头灯顺手,只是自己改的灯,是尼康灯脚的,
第一次试松下G1,就发现漏闪,所以才新买KR888。
有空再去试一下,SONY的A7R和松下G1吧。

网友A:
楼下看门的大爷说,照的真漂亮,想当年。。。。。。。。。。。。。

网友B:
细节拍的真不错,弱弱地问一下拍飞虫要多近它才不会飞

网友C:
闪光灯用的镍氢电池---选用对讲机的平头镍氢电池稍改造下,很耐用且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看门的大爷说,照的真漂亮,想当年。。。。。。。。。。。。。

你太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拍的真不错,弱弱地问一下拍飞虫要多近它才不会飞

这个问题可以多探讨。
我从来不去追虫子,可能上了点年纪,在野外
就比较小心了,怕摔跤。
拍虫子,第一是需要去发现你周围的虫子,然后才是拍摄问题。
多数时候,尽量早晚去,温度不太高的时候,虫子相对来说不太活动,
你慢慢靠近,很多虫子没什么反应。
你可能参考我冬天拍的那些,只要一降温,很多虫子你5CM的距离,甚至更近,
它也没力气活动。
我网上看他们拍虫子,很多都是晚上去,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吧。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很多时候,我拍之前,都会用手在虫子眼睛不远处,
划几下,看看它有什么反应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光灯用的镍氢电池---选用对讲机的平头镍氢电池稍改造下,很耐用且性价比很高! ...

我原来在论坛上买过很多14500的铁锂电池,感觉就是容量偏小了一点,
所以才又买电池。
你说的对讲机的电池,我手上没有呀,有空我去海鲜市场搜索一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节拍的真不错,弱弱地问一下拍飞虫要多近它才不会飞

对了,我最近发的图,都没有截图,原始大小。
换了尼康的105F2.8加上尼康TC-200,感觉很好控制拍摄距离与倍率,
也没必要再截图了。
多数时候,前顶距,就是镜头前口到虫子的距离在10到20CM之间,倍率大概在
1到1.5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在论坛上买过很多14500的铁锂电池,感觉就是容量偏小了一点,
所以才又买电池。
你说的对讲机的电 ...

4颗电池的闪光灯,可连闪6-7次,单闪可连续单拍不漏闪!

网友C:
海鲜市场选进口摩托罗拉对讲机电池(一片内有6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选进口摩托罗拉对讲机电池(一片内有6颗)

谢谢,我去海鲜市场搜索一下。
我前面说的漏闪,倒不是电池问题,是因为灯是尼康灯脚的,
与松下G1的热靴口,有点冲突。
但是用闪光灯,电池一直都是个麻烦事,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