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e3,和主板匹配关系?

楼主(2024-04-12):
一直没搞懂,什么样的主板才能匹配上e3,都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有总结的吗?

网友A:
E3 v2相当于三代cpu及配相应主板。V3相当于四代cpu及配相应主板,应该是依次类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 v2相当于三代cpu及配相应主板。V3相当于四代cpu及配相应主板,应该是依次类推吧 ...

只要代数对应就可以了吗?还有哪些限制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代数对应就可以了吗?还有哪些限制条件?

大概就是这样,具体有什么限制,我想就是主板BIOS是否支持E3服务器cpu了,具体到哪个E3配哪个主板最好还是百度一下,是否支持

就像H61主板基本都可以支持E3 V2的,但早期BIOS并不支持22nm的cpu,需要刷新bios才可以上E3。一般大牌的主板都可以在官方下载到,但杂牌主板就难说了,有些根本就没有BIOS的更新。

网友:
看后面是v几决定是什么接口,按照接口用相应的主板,然后看主板用什么规格内存,一般v2,v3,v4,v5

网友:
h 61 b75 配 e3 v2     ,,,b85 h81 配 e3 v3.。

网友:
e3 1230v2路过,1155的接口好像,反正是老了,不建议折腾
我当时配的华硕z77主板

现在不折腾了,已经想好了,直接itx小主板,精粤的就行
配个小焖罐蜂鸟100机箱,便携

网友:
也是e3 1230v2  主板是p8b75,B75芯片组的,感觉还是够用

网友:
搞AMD3600啊。最实惠了

网友:
b85 用的e3 v3没毛病

网友:
E3能成神的主要原因是它能用在家用主板上,所以想配E3那到时直接百度就好,现在问了也记不住。

网友:
e3 1230v2我配的是Z77主板,e3 1230v3我配的是Z87主板,一个接口是1155,一个接口是1150,目前都还在用着呢。

网友:
微星B75  搭配e3 1270v2的路过

网友:
V2/B75
V3/B85
V5、V6/B150\250

网友:
主板官网查支持CPU列表最放心的

网友B:
    E3 V1或者V2一般都可以上H61 B75 Z77之类的1155针的板子,有的H61需要刷BIOS才能支持,这种板子一般都是对应英特尔的二代和三代处理器。
    E3 V3和V4一般都能上H81 B85 Z97之类的板子,一般都不用刷BIOS就能直接替换,V3一般玩的多,V4玩的很少,都是1150的针脚,这种一般对应的是英特尔的四代和五代处理器,五代处理器主要是笔记本平台用,市场存量很小,所以主力还是V3!
    E3 V5和V6对应的是H110 B150 Z170 H210 B250 Z270 H310 B350 Z370这三个代数的板子,对应的是英特尔六七八九代1151针脚的处理器都能上,基本上就是刷BIOS的问题,很多需要刷魔改BIOS才能支持,六代以后的板子英特尔越来越限制上志强处理器了,所以需要大神那种魔改BIOS,不然不能用。
    再往后的就完全没有可玩性直接玩E5 V2的X79和E5 V3 V4的X99平台就好了!X299平台也没啥可玩性,性价比很低!E5 V3大部分结尾不是0的都是DDR3平台,比如E5 2666 V3  2673 V3。也有DDR4内存平台,比如E5 2690 V3,到E5 V4及以后都只能支持DDR4内存了。纯手打不是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E3 V1或者V2一般都可以上H61 B75 Z77之类的1155针的板子,有的H61需要刷BIOS才能支持,这种板子一般都 ...

这个详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具体有什么限制,我想就是主板BIOS是否支持E3服务器cpu了,具体到哪个E3配哪个主板最好还是 ...

用魔改工具,加入E3微码。。。这样能体验乐趣

网友:
我还一直用e3v2主力机,昨天晚上正在看小片片呢突然黑了,再开机触发掉电
技嘉z77主板,1230v2,750ti,32G内存
检查一通发现是电源挂掉了,临时换了个轻飘飘的电源勉强用,这会儿正在用它看论坛

e3主要看接口,再挑主板,哎,太老了,耗电,不如直接上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魔改工具,加入E3微码。。。这样能体验乐趣

魔改工具,改的是bios吗?还是其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