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前置过滤器WPQ-001更换压力表

楼主(2024-04-12):
家里前置过滤器上的水压表应该是漏水了,镜面有锈蚀痕迹,看不清数字,于是更换。

前置过滤器的水压表接头是M12.0x1.0,与常用的水压表接头尺寸并不相同,常用的是M14x1.5,有些店家支持定制尺寸,比喻G1/4、G3/8、M12x1.5等。但是聊到只有一个时商家就不回话了。

设计了一个小工具来解决尺寸问题,后来发现太鸡肋了。还是手动锉比较好,又试过平锉和扁三角锉,还是扁三角锉最好用。平锉锉削的效果不明显,使用时会弯曲,而且容易碰到接头的侧边导致花边,扁而三角锉不会有这些问题。

把接头的直径锉到12mm就可以用板牙来攻螺纹了。不想为了一个板牙买去买板牙扳手,所以做了个小工具,体验还行。之所以买板牙而不买接头是因为接头会导致压力表太过突出,而且尺寸太特殊也需要攻螺纹。

使用过程中,发现保持板牙的水平有点难度,于是拆了一个三脚架的水平泡出来,勉强凑合使用。最后攻丝完成,稍微有点歪了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之后突然想到对于水平的测量也可以用钢尺度量的。板牙扳手不仅是省力,同时也可以通过较长的手柄实现放大效应,板牙较小的倾斜在扳手末端变得明显可见。

需要注意的是,锉削前要保证压力表接头的管壁有足够的厚度。之前买来用于便携测量的那款压力表管壁很薄,如果进行锉削管壁可能会出现破损。

网友:
新表是带阻尼的抗震压力表,旧表是普通的压力表。

网友:
带阻尼的抗震型表,很实用,我单位很多地点都换成了这类型的表。

网友:
新换的量程有点儿小啊,0.5Mpa,原来的还1Mpa,不过看你原来水压也低,才不到0.14Mpa。

网友:
什么鸡儿东西,拿回来还加工

网友:
没看到加工出来的效果

网友:
万国来潮。气压表接口英制公制一大堆,维修空调的冷媒压力表配套的针阀上好像就同时有两种不同制式的丝牙。真空泵的接口也是五花八门。经常耗费在接口上的精力比整个系统都多。

网友:
伊莱克万用表。

网友:
万物皆可盘

网友:
太麻烦了啊

网友(2024-05-18):
把老表的螺纹柱给锯下来,把原孔堵住,在家里另外一个明显的位置重新安装一个干式压力表,简单可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