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 关于德沃特牌手电钻 的2个问题

楼主(2024-04-12):
一没有电池的德沃特牌手电钻(12v电池),就算拆盲盒吧,练练手而已

现在请教坛友:
夹头左右约有20度晃动的范围,应该是齿轮变速箱内的问题,这个正常吗?
我拆下夹头(居然没见到螺丝,估计是前修理者拆开看了,没修理价值,就卸走电池了)若我从某宝上买这螺丝应该是反丝吧?

网友A:
晃动应该是轴承坏了,或许没有轴承,用的是轴套磨损了
夹头里面螺丝是反丝的,10MM夹头通常用5MM的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应该是轴承坏了,或许没有轴承,用的是轴套磨损了
夹头里面螺丝是反丝的,10MM夹头通常用5MM的反丝 ...

感谢回复,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是可以在20度范围内自由转动,不是晃动
另外我没有座充,有个直冲,把正极接电池的+,负极接电池的T用来充电,把正极接电池的+,负极接电池的-用来充电,那种方式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是可以在20度范围内自由转动,不是晃动
另外我没有座充,有个直冲,把正极接 ...

哦,那个正常的,扭力调节的离合器是6颗钢珠对应压盘的6个突起,四舍五入差不多有30度
充电的话后者是错的,虽然也能充进去,但充满了保护板不会保护,这种电池都是异口保护板(对应的有同口保护板),充电和放电不是同一组线,要拆开看看,看电芯的正极还是负极没通过MOS管直接输出,直接输出的脚+T充电,我的4串电池是正极直接输出,所以正极接充电器正极,T接充电器负极,这只是参考,具体还是要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个正常的,扭力调节的离合器是6颗钢珠对应压盘的6个突起,四舍五入差不多有30度
充电的话后者是错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的另一个“上岛川”牌自由转动角度几乎为0,所以有了疑问,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的另一个“上岛川”牌自由转动角度几乎为0,所以有了疑问,涨知识了。 ...

20°的基本算正常,自锁结构有很多种,大部分都是用6个钢柱、也有4个的,还有其他款的,,原理一般都是主轴上有个组件,有6个斜坡,电机带动他走时,是推着钢柱一起走的,钢柱不会爬上斜坡,就不会与周围的圆圈干涉,很自如,,当只动钻头时,由于电机没动,没有东西压住钢柱,就会卡死,实现自锁。。精度足够理论上是能做到0晃动,但是不可能这么高精度的,而使用时间久了后,本来只需要1°就能让钢珠爬上1点点斜坡,实现自锁,现在钢柱或者外圈圆磨损了,就需要更大角度,最后斜坡最高处也卡不死了,就失效。。。我刚解决一个失效问题(不完全失效,电动拧紧时,松开开关,此时手动去拧紧会完全打滑,手动去松螺丝就不打滑,反之亦然,)把原来的钢柱换成了加大0.05mm的钢柱,基本0晃动了。,我试了几款电钻,都是基本15°以内晃动,,计算方法,测量夹头左右晃动范围大概为5mm,用线量了下夹头外径大概为145mm,晃动为1/29,大概就是12.5°,而有款史前松下电钻,晃动超过45°,不过基本也不太影响使用,只要一直能有自锁,别打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