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雅迪电动车遥控钥匙修复

楼主(2024-04-12):
这个电车没有机械钥匙 纯遥控操作的  原车俩 这个不灵光的没用  灵光的刚丢
客户拿来找我修理  从最开始的 以为电池没电 换了不行  以为按钮氧化 清理没用  最后单独主板按按钮时候 手指碰芯片就灵光 我乐个草啊  芯片虚焊了

补焊后完美使用  最后让客户买个万能的遥控学习下 备用
wechat_upload171292581666192c786c5e1
wechat_upload171292581866192c7a36444
wechat_upload171292581966192c7b95176

网友:
看样子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没机械钥匙,也没NFC,不会就遥控器控制吧

网友:
没机械钥匙?

网友:
我的遥控按钮哪金属片脱离了

网友:
我的机械钥匙线都被我拔了

网友B:
你的焊锡是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焊锡是金色的

上面是松香吧

网友:
居然这么简单

网友:
看样子补焊一下

网友:
集成度高了就这样简单了,以后能看到的会更少

网友:
做工都那样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重新写程序?

网友:
集成度高,做工都那样!

网友:
LX2241 是一片由CMOS 设计制造的学习码编码IC ,由软件解码;共有20 个位可预烧1048576 组内码组合,降低使用上的重码率。按键时间超过一定时间T 后,芯片自动停止振荡与输出,进入省电模式。T 是根据码宽来确定的,码宽越宽,T 越大。应该就跟我家卷帘门一样,直接遥控的

网友:
估计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机械钥匙,也没NFC,不会就遥控器控制吧

纯遥控的电车 真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