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多少坛友用过480胶水的,补胎靠谱么?

楼主(2024-04-12):
听说480胶水可以补胎,买了瓶试试。
都老司机了,右侧轮胎被刮了一下,有点点起皮,没伤到线层。

今晚补好,明天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A:
放心开吧,我一个轮胎也是马路牙子上蹭了一下,直接都有线断了,用502补了,继续开了好几年,接近6万公里。都没裂开过、轮胎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开吧,我一个轮胎也是马路牙子上蹭了一下,直接都有线断了,用502补了,继续开了好几年,接近6万公里。 ...

电驴你敢这样,汽车你试试

网友:
等结果,我单车外胎也有个口,如果可以我也补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驴你敢这样,汽车你试试

就是汽车,福特福克斯,3万多公里的时候蹭道德,开到9万多换的轮胎。没必要骗你,高速照样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汽车,福特福克斯,3万多公里的时候蹭道德,开到9万多换的轮胎。没必要骗你,高速照样跑。 ...

勇气可嘉,反正我是不敢这样干

网友:
那就直接换吧,毕竟生命无价。

网友:
补胎胶水加压硫化,质量应该很好

网友:
不好说,要看伤的程度,有一定的危险性,还是小心为好,安全第一。

网友:
看着好像就外皮掉了点皮而已,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运气好一直开,运气差全村吃席,一个胎才几个钱。

网友C:
补胎有专用的,便宜又好用。用这个做啥

网友D:
没伤到里面的子午线,就把破的地方粘下就好了,以前我用502补过,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胎有专用的,便宜又好用。用这个做啥

480胶水就是补橡胶的啊。

网友:
试试才知道,都是老司机了自己找办法最好。

网友:
没问题,我一个轮胎也是侧壁撕开一个口子,没到帘线,放后轮用了好多年了,又准备换胎了

网友:
都没有漏气,可以用

网友:
不理它也照样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伤到里面的子午线,就把破的地方粘下就好了,以前我用502补过,没啥大问题 ...

这个胶是软的,502是硬的。

网友:
已收藏同款 PP塑料能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