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外壳爆漆,如何修复?

楼主(2024-04-12):
这新日电动车,买来啥都好,就是外壳爆漆,这外壳的质量真是不咋地。

我以前那辆摩托车,15年了都没爆漆。

楼主:
这块板子很好,一点漆没掉,这种是磨砂面,不是亮面。

网友A:
x宝 买套外壳直接换 成本最低

网友:
现在电瓶车质量太差了,全是一个厂生产,都是贴牌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然后补漆笔涂一遍最简单。

网友B:
塑料壳,又不怕生锈,别折腾了

网友C:
水沙纸打磨后自喷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宝 买套外壳直接换 成本最低

明明是自己喷漆的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沙纸打磨后自喷漆

打磨是个细致活啊,难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壳,又不怕生锈,别折腾了

英雄所见略同,破些还免得被惦记,万一整太漂亮了被第三只手看上了可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自己喷漆的成本最低

拆卸,脱漆 ,打磨 ,调色,底漆,面漆 ,烘烤 ,安装。
带入当地人工工价,就知道那个更实惠了

网友:
电瓶车阿,塑料底的,小罐喷漆罐买个自己碰一下就行

网友:
我的话,可能会处理一下,贴膜。仿碳纤的可能俗点,可以用纯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磨是个细致活啊,难搞哦。

角磨+砂纸,估计很快的

网友:
眼不见心不烦,装着看不见吧,成本最低,习惯了就好

网友:
这样安全啊,喷的新了容易被惦记。

网友:
把壳拆下来,打磨在洗干净,淘宝买几瓶好点的自喷漆,喷上完事

网友:
自己喷最简单

网友:
打磨然后贴膜更省事

网友:
喷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