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科德定时插座屏幕太淡了啊,求教大家咋修啊

楼主(2024-04-12):
这个定时插座从正面看屏幕就特别淡,从底部往上看能看清楚。换了黄色的电容,也换了电池,还是不行。斑马条应该没问题,接触点也用橡皮擦过了。按住 reset 按键就显示的清晰了,实在是搞不懂。求教本论坛的各位大神

网友:
背面的镍氢电池和旁边的小电容换掉。

网友:
偏光膜老化了吧

网友:
通孔断了吧

网友:
换电容不行的话就别修了

网友:
我有个充电器也这样,液晶屏后面pcb有牛屎,一充电发热,就慢慢不显示了,天所凉,或吹风扇就没事,重启也能显示,热了就不行。估计也是牛屎里面老化。

网友:
感觉怎么象电压不足的样子……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好几年放在插座上没拔过,显示还好。

网友A:
是不是太潮湿了?湿度大是这种液晶屏的天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潮湿了?湿度大是这种液晶屏的天敌。

在车库放了几天给电动车充电,是湿度大的。

网友:
量量Q2稳压芯片,
看看输出电压正常否。

网友:
如果是湿度大了,先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吹吹或者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晒晒呢
先从简单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