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人能帮忙打个鼠标的板子???

楼主(2024-04-12):
富勒M65应该是哪里有问题,一节NANFU电池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就没电了,有没有人帮我搬个板子练手?
简要地说就是重新打个板把下面鼠标的元件装到上面那个鼠标上,给上面的鼠标换个内脏...

白嫖,白嫖,白嫖,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PCB布局是这样的,手工测量估计有些许误差,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实物照片,这鼠标用习惯了,最主要的是物理开关位置非常顺手:

元件来源为另一个鼠标,一节NANFU电池记得至少能用9个月,只是没有物理开关且手感不太好:

原理图:http://wiki.telink-semi.cn/doc/d ... link%20TLSR8516.pdf

楼主:
重新把尺寸画了一下:

楼主(2024-07-30):
以半调子的水平把元件布上了(DPI切换键省了,天线也不会画),看样子单面走线应该搞不定...
11脚的103没画对,仔细看了鼠标主控9和10脚是悬空的,11脚的103连在哪不知道...

网友A(2024-04-12):
牛屎不好搬板吧?电池不耐用很可能是上面那些贴片电容漏电导致的,自己慢慢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不好搬板吧?电池不耐用很可能是上面那些贴片电容漏电导致的,自己慢慢测测看。 ...

牛屎能搬才怪了,搬的是下面那个,至于电容没法测,炮灰表没测电容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屎能搬才怪了,搬的是下面那个,至于电容没法测,炮灰表没测电容的功能... ...

测漏电电流,测电容的电阻值,贴片陶瓷电容坏了就会漏电,电容能测出有一定的阻值那肯定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漏电电流,测电容的电阻值,贴片陶瓷电容坏了就会漏电,电容能测出有一定的阻值那肯定是坏了。 ...

不拆下来能测???

再者说坏了又咋样呢,又没标是多大的,再说即使标了也没招,找不到替换的...

网友A:
这里貌似有焊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下来能测???

再者说坏了又咋样呢,又没标是多大的,再说即使标了也没招,找不到替换的... ...

在线测肯定不准,拆下来也就拆电源滤波部分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貌似有焊锡,短路了?

这个用着没问题,还挺省电,只换过微动和编码器,主控这里没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拆下来能测???

再者说坏了又咋样呢,又没标是多大的,再说即使标了也没招,找不到替换的... ...

电源滤波的应该找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的应该找个体积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你信的邪,我记得电容从nF到F区间很大的,哪能乱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信的邪,我记得电容从nF到F区间很大的,哪能乱换...

电源滤波的没那么讲究,体积差不多容量也差不多,大点也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的没那么讲究,体积差不多容量也差不多,大点也可以用啊。

大大小小十几颗,咋个挨个查...

-----------------

网友B:
再买一个二手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个二手很便宜的

手感不习惯,再说白嫖多香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不习惯,再说白嫖多香啊...



禽兽啊禽兽

网友C:
真禽兽啊是真禽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禽兽啊是真禽兽

你们有券宁愿等着失效的才是...

--------------------------

网友:
这个可以有,你这样DIY,可以再扩展些其它功能,装个TF卡或无线充电。

楼主:
更新尺寸:

楼主:
之前偶尔有无响应的情况,昨晚基本上彻底JJ了,用着用着灯亮但没用,然后过一会灯都不亮了,然后拆开用炮灰表测试电池电压能低到0.8,换了颗新的量可以看到电压肉眼可见的下降,C14上面到负极的电压变成1.75-1.55,应该是哪里有短路,随便从本子电池保护板上拆了颗电容把C13换了没用,关机过段时间再开有可能能用一会就又挂了,这种情况怎么排查,另外还有个问题是有些电容两端到负极都有电压,有些只有一端到负极有,电压值还不一样,这种情况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