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输出320伏

楼主(2024-04-12):
    为啥LED灯坏了后输出都是320V?
    买欧普无线遥控客厅灯送了个8W的欧普塑壳灯,一直没用,后来卫生间浴霸平板LED灯条老是坏灯珠,就所信把浴霸里的平板LED灯拆下来,换上8W的欧普塑壳灯,没用灯罩,结果4-5天就不亮了,半点光都没有,拆开有电路板,输出到灯板320V,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6颗灯珠也不亮。

    后来上TB几块钱买了个7W筒灯丢进去,用了刚好一年,昨晚又不亮了,拆下来接电有弱光,输出电压也是320V,整流芯片没坏,电阻阻值也正常,电容万用表档位不够没试,mls3535b驱动芯片不知道怎么量好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6颗灯珠也不亮。

    卫生间浴霸平板LED两灯条5并6串,老是有灯珠坏,开始把坏的灯珠短路,可好景不长,短路过的其它4颗灯珠又会影响其它5并的灯珠,时间一长,其它5并的灯珠又开始一颗一颗的坏。

    这两灯是灯珠坏还是电路板也坏了,有懂的吗?
这是后买筒灯电路板,背面是铝光板,mls3535b驱动芯片
后买筒灯用了一年昨晚坏了
这是8W的欧普塑壳灯的电路板,输出插灯板
8W欧普塑壳灯电路板
8W欧普塑壳灯电路板
卫生间浴霸,原平板灯拆了,丢个筒灯进去
卫生间浴霸开关

网友A:
led灯珠有一个黑点,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有一个黑点,就是坏的

这个我知道,但是欧普有电板那个6个灯珠都没黑点。筒灯的6个灯珠的也没黑点,拆出来接个插头接入市电有弱光,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都点不亮,浴霸平板的两个灯条好的是能点亮的

网友B: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空载输出电压有的是直流320V,带载后会减小。和灯具是否损坏关系不是很大,估计是卫生间浴霸内部温度过高,造成灯具使用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空载输出电压有的是直流320V,带载后会减小。和灯具是否损坏关系不是很大,估计是卫生间浴 ...

浴霸内部空间很大的,就是那种30X30平板灯在中间,一边是抽气,一边是吹加两档加热,厚度10多MM,就一铝面板加个铁皮罩,四周全是镙丝,镙丝都滑了,等我照个浴霸图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欧普有电板那个6个灯珠都没黑点。筒灯的6个灯珠的也没黑点,拆出来接个插头接入市电有弱 ...

现在的灯珠好像是高压36V的,万能表点不亮的

网友:
这是线性恒流电路,开路电压等于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网友C:
主要是湿度太大坏的

网友:
很多恒流驱动空载时,输出电压就是最高的。

网友:
这题我会,这是220V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值,都空载断路了,只可能是这个

网友:
对于LED恒流电路来说,只有电路通了,电压才能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湿度太大坏的

没啥湿度,卫生间通风呢

网友D:
左下角那颗灯珠挂了吧

网友:
知道哪坏了,也歹有工具修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那颗灯珠挂了吧

看实物没黑点,只是突起一点,但其它灯珠万用表也点不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实物没黑点,只是突起一点,但其它灯珠万用表也点不亮

都点不亮先查万用表,有的表是点不亮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点不亮先查万用表,有的表是点不亮LED的

浴霸的平板灯条的灯珠是能点亮的,两块普通万用表,一块二极管档2.7V,一块二极管档3V,都点不亮这6个灯珠,灯珠型号是2835,查得普通电压是3-3.2V。我有个USB测试表背光灯也是变暗,用万用表也点不亮,两端电压2.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浴霸的平板灯条的灯珠是能点亮的,两块普通万用表,一块二极管档2.7V,一块二极管档3V,都点不亮这6个灯 ...

这种灯板灯珠是串连的,一般烧一两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板灯珠是串连的,一般烧一两颗

中午本来准备买2835灯珠来换,50颗一组的卖,可看到成本灯板跑掉红包才出着5分钱,就买灯板了,等有合适的红包再买灯珠,测试灯珠准备用5V引线试试看,烧了一起换灯珠

网友:
别修了。现在LED灯太便宜了,5W射灯0.5元一个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