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01表校准又没4.5v基准怎么搞

楼主(2024-04-12):
网上看了下福禄克101的表,校准很简单只要一个4.5v基准就行,
现在就是这个4.5的基准难找,之前买的基准5v的有,4.5的网上找了一圈也找不到

网友A:
4.5很好找阿,3节电池串联,先确定下是不是刚好4.5,新电池可能更高点,另外锂电池也是4.5左右,不到就充点,过了就放点

网友:
分压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很好找阿,3节电池串联,先确定下是不是刚好4.5,新电池可能更高点,另外锂电池也是4.5左右,不到就充点 ...

自己做的不标准,

网友B:
如果没有准确的分压器

用一个标准表 + 可调电阻 + 电池(基准电压源)

用可调电阻分压调整出4.500 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准确的分压器

用一个标准表 + 可调电阻 + 电池(基准电压源)

没有标准表只利用欧姆档的分辨率也是可以分出4.5v的,大约可以1个字以内,不如高位表比对,但也可应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不标准,

自己做肯定不可能做到直值,都只是做个近似值,而且自用也不用太标准,你要标准,只能送当地检校机构去校准,这就要花钱了,或者有朋友有最近送检过的设备作为量值传递的基准自己对比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标准表只利用欧姆档的分辨率也是可以分出4.5v的,大约可以1个字以内,不如高位表比对,但也可应急 ...

最好有成品像AD584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有成品像AD584那样

那你就买个fj31吧

网友:
随便一个手持检验仪都可以输出4.5V直流电压信息。

网友D:
找个四位半的表,一个AD584基准,一个可调电源,校准好表,可调电源调到4.5000,校准,我就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四位半的表,一个AD584基准,一个可调电源,校准好表,可调电源调到4.5000,校准,我就这样搞的 ...

大概理解根据基准吧,4位半的表误差算出来,然后吧电源调到那个范围

网友:
你这个是国产的福禄克

网友E:
用101测量584的5V看看差几个字,然后用稳压电源配合101,对比根据5V误差,调出比较准确的4.5V校准就行。 5V和4.5V误差应该差不多。校准完了。再测量584验证,如果还不准,就按刚才的步骤,根据复测结果再细调一下,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理解根据基准吧,4位半的表误差算出来,然后吧电源调到那个范围

嗯,测基准高还是低,用可调电源调节校准,基本上三位半一字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01测量584的5V看看差几个字,然后用稳压电源配合101,对比根据5V误差,调出比较准确的4.5V校准就行。 5V ...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用分压电阻和一个高位表就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分压电阻和一个高位表就可以调出来

没这么高级的表

网友:
几百块的表还的买个好几千的设备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