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压力表

楼主(2024-04-12):
前置过滤器上的压力表漏水锈蚀了,拆开来看看。

硅油漏光了,面板有锈迹,表壳的接头固定处也生锈了。拆开后有很多白色的粉末和小颗粒。

压力表的表壳和衬圈之间是通过过盈配合的方式压接在一起的,适当的拆卸方法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压力表的测量元件为波登管。

波登管的微小形变由齿轮机构进行放大。

压力表的调零可以通过调整连杆的曲张程度来实现。

网友:
进水了,清洗干净,上油,重新调整一下,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看看机械师的压力表,电子的大不同

网友:
找到漏水点了吗

网友:
C形管压力计,清理掉腐蚀应该能用,游丝很难修,不小心会碰乱。

网友:
看来压力表内部都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