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3379/ZC3281芯片支持列表(2023-09-01)

楼主(2024-04-12):
看不清楚的这里有我做的表格,自己搜
软件里有支持列表,这只是做一个参考而已
虽然支持手动添加颗粒参数,但据某个傻屌高中牲说非常难,不亚于手搓一个固件

网友A:
2024年的工具支持DDL DDJ D2J DDK DFL
喜闻乐见,你们有谁见过L05B的颗粒?我干物料渠道这么多年,从没见过L05B

网友:
俺也没见过L05B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闻乐见,DDJ DDL DFL DFK D2J D2H直接死刑,
喜闻乐见2,你们有谁见过L05B的颗粒?我干物料渠道这么多年 ...

之前买垃圾捡到过4颗大s的,没正经测试过速度

网友:
FC3379 L06B好像是不支持的?
焊上去颗粒不识别,ce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FC3379的定位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4年的工具支持DDL DDJ D2J DDK DFL
喜闻乐见,你们有谁见过L05B的颗粒?我干物料渠道这么多年,从没见过 ...

我有,正好贴的33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4年的工具支持DDL DDJ D2J DDK DFL
喜闻乐见,你们有谁见过L05B的颗粒?我干物料渠道这么多年,从没见过 ...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A:
2024年的工具支持DDL DDJ D2J DDK DFL
喜闻乐见,你们有谁见过L05B的颗粒?我干物料渠道这么多年,从没见过 ...

某鱼搜NQ495

网友:
可以去X鱼搜NQ465

网友(2024-09-27):
三星的这个可惜还量产不了

网友:
哈哈,不错资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