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水泵压力开关

楼主(2024-04-13):
水泵的压力开关有过漏水的锈迹,拆开来看看。

压力开关的启停值分别为1.5和2.4,可以通过顶部的调节螺丝调节启停值。

拆下压板,取下开关。

拆下开关的固定件。

拆下底部的硅胶膜片。

清洗之前有些脏,有明显锈迹。

拆开开关。低压常通,高压断开。利用开关的弹簧等机械结构巧妙的实现了滞回控制,避免频繁启停。

网友:
水质普通,水垢挺大

网友:
国产的质量都不好,漏水多见

网友:
这种纯机械水压开关还是容易坏的,有时还频繁启停,体验不好。

网友:
这压力开关第一次见,看样子密封不大好喔

网友(2024-10-04):
换了个数控的压力开关,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