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58D是60000字的HY3131,全新才170元

楼主(2024-04-13):
1.厂家全新是170元,图片是借用二手卖家的

网友A:
这是要把3131弄成白菜价的节奏吗

网友A:
加油,玩家苦61e+久矣

网友:
老铁真是神啊,这都打听到了。

网友:
仪表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花里胡哨的,少一些装饰线条和彩色,庄重一点不好吗?

网友B:
请问你这组合表笔是与此表专配还是通用的

网友:
看数据,精度还是满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玩家苦61e+久矣

老铁,还是你说到点子上了,玩家真是苦61e+久已,尤其是肆无忌惮的涨价,就是看哪家厂商能做到300元以内的3131加排阻了,估计是优利德设计师和销售内斗,原本设计40000计数,销售总管非要60000计数,设计师死也不改校准点,也不改npo电容,斗来斗去都出个这么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组合表笔是与此表专配还是通用的

这是二手贩子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把3131弄成白菜价的节奏吗

这是要把众仪往死里锤的节奏,众仪那个破玩具厂的zt225也差不多这个价格,10m分压电阻用2个5m的,往死了漂,这个表刚上市170元,随便618和双十一150元以内

网友C:
1.看了下,旋盘打到电阻档,OL出现时间长达3秒,不知道测电阻速度如何。。。;2.虽然隔着个屏蔽也可看出无排阻,输入2粒5M电阻暴露无遗,温漂怎样,需要考验考验; 3. 拨盘和做工看起来比之前论坛浮现的那款要好; 4.3131芯片可能就UT171系列较快了。(信息不全,还是别乱猜的罢)

网友:
颜值即正义。

网友:
为什么都要搞这种变形金刚的外观??

网友:
这外形不好看,一股山寨风,就不能设计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了下,旋盘打到电阻档,OL出现时间长达3秒,说明又是个龟速神表,跳档慢应该不出八九。。。;2.虽然隔 ...

没注意看,现在看到2个5m电阻算是没兴趣了,ut171是速度快,但是校准密码我是弄了1年也没有搞定,唉,,,

网友:
6万字搞到100多,有意思,速度是怎样呢?
看转盘的触点还行,全部避开了,起码不存在触片刮断铜箔那种问题

光敏电阻,似乎类似华普hp-770d那种背光常量,暗地更亮那种设计。电流取样电阻用的普通贴片有点过省了。慢表就应该电容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看了下,旋盘打到电阻档,OL出现时间长达3秒,说明又是个龟速神表,跳档慢应该不出八九。。。;2.虽然隔 ...

3131有2个高速adc的,看过这么多3131的表,就171和那个121gw有正经模拟条,121gw也是著名慢表,说明很多表没用好这个前端。这个芯片潜力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