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L8211+电子负载仪拆解(150V40A/400W)

楼主(2024-04-13):
先试试用上一个帖子拆解的优利德UTP1310电源,功率拉满

夹上钳表看看

这个负载仪支持RS232通讯,等找条RS232转USB线升级一下固件

开拆

变压器
输出13V-0-13V和0-12V

STM32H750VBT6
带DSP和DP-FPU的高性能ARM Cortex-M7 MCU,具有128 KB Flash、1 MB RAM、480 MHz CPU、一级缓存、外部存储器接口、JPEG编解码器、硬件加密和大量外设

有一个空排线座,盲猜是UTL8212+双路负载仪用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型的检流电阻

IRFP250M
200V 30A 75mΩ N沟道场效应管
整机一共用了6颗

温度探头,检测温度以实现风扇智能调速

散热风扇,风力挺给力的

MC34072G运放

宿舍实验室又加入一新成员

网友:
这型号应该是蹭爱德克斯的8211

网友:
玩的挺专业,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看着很不错,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A:
做工不错,多少撸的?

网友:
挺专业,看着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多少撸的?

10张

网友:
都玩这么高端了。

网友:
优利德全家桶

网友B:
有400w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00w那么大?

只测试到300W,正常工作没问题
这种测试仪器基本不可能虚标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玩的挺专业

网友:
高端货,进来看看。。。

网友:
1000元那么舍得,果然是土豪哥了。

网友C:
这个很容易便可改成4线测量

网友:
谢谢分享,好仪器好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便可改成4线测量

有点意思,等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