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名不知用途不知出处的工业设备

楼主(2024-04-13):
下班路上,附近公司丢出来一堆垃圾,捡了一件拆来看看

总体外观,一个大铁盒,上面是开关,电缆接出来有个靴子一样的铁疙瘩,很重,上面还有一段陶瓷接线柱,应该是发热的电阻丝断了

铁靴子上的东西,看到有烧焦的迹象,肯定是发热用的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大方牛和一个自耦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调节旋钮在下面

大方牛,比微波炉的大很多

拆出来,方牛,开关

方牛参数,12V 250VA。

自耦变压器,4.5A,这个东西后面再接个隔离变压器可以做线性无级可调电源了吧?

铁靴子外观,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同时征求用途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东西是好的话。拿来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找下铭牌,看看啥东东。

网友A:
120伏自耦,没啥用啊,只能卖废铜!或者再串一个110伏同功率自耦!

网友:
好大的变压器,应该是纯铜的

网友:
只是个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伏自耦,没啥用啊,只能卖废铜!或者再串一个110伏同功率自耦!

我这里市电是110

网友:
这挺豪横啊,这可是好东西

网友:
铜都随便扔?这是哪个年代?

网友:
这两个牛就可以改可调电源

网友:
两个都是好东西。

网友:
120v60hz的应该是鬼子货,变压器铁芯很整齐好评,调压器串联一个电感适应220v了就有用了。

网友:
工业模具加热调温的

网友:
一问三不知的东西!

网友:
看不出来,还是120V的

网友:
拆铜也不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