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880热风枪首拆

楼主(2024-04-13):
我一直想买个热风枪,逛了好久和卖家讨价还价花重金含泪买下

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值这个价吗?

这是开机画面,颜值还是挺高的

升温速度挺快的

背面铭牌

拆开了,就4个螺丝,忘记拍照了

整流桥

这个7805是给芯片供电

8591芯片没有查到,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作用的

可调电压,给手柄风扇供电?猜的哈

单片机

LCD驱动器

双向可控硅

电路板全貌

这个变压器够大

液晶屏这么大,够直观的
具体的工作原理就不研究了,挺好用的温度最高500度,就是所有操作是按键,有点不习惯。
有什么错误的请多多指出,谢谢大家。

补充温度测试

把温度探头插进风嘴5mm测温

设定370,实测388,不知道是表不准还是允许误差

这个 误差就有点大了哈

网友:
看着挺可以的,我也是一直想买个白光烙铁,但是后来手头上那黄花烙铁也挺给力,也就一直没有买

网友:
好的热风枪已经把你的眼泪擦干

网友:
我用的二手850  10多年了也没正经用过20次..

网友A:
深圳白光,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白光,还可以吧

厂家在郑州

网友B:
缺的元件难道是二合一热风、电络铁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的元件难道是二合一热风、电络铁款。

是的 有烙铁就没有买二合一的

网友:
看上去挺好,,耐用不耐用就不知道了,,家用不常用应该不错,,,,手柄估计是易耗损件

网友C:
这么多图也没看出是什么气泵。

网友:
低端,1000w以上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图也没看出是什么气泵。

这不是气泵款的,这应该是手柄风扇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气泵款的,这应该是手柄风扇式的。

正确,如果是气泵的,不可能体积这么小。明显应该是手柄带风扇的。日用问题不大

网友E:
花重金是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气泵款的,这应该是手柄风扇式的。

风扇式的,手柄没有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重金是花了多少

JD270不划价,淘宝划价240包邮,都是一个店家

网友:
气泵才好用的

网友:
没有气泵,应该在手柄上

楼主:
没有玩过怎么高端的

网友:
看着做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