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个风暖浴霸的加热灯管,没技术含量

楼主(2024-04-13):
开始不知道,拆下来才知道,其实不拆下整机也可以换。

加热管本身自带的连接线就有一个插接在黄腊管里面的,我没仔细看。
既然整个都拆下来了,把坏的灯管也拆掉,排风用不着(吊顶上没开孔,已单独装排风),这次也不用接线。
简洁多了,就只有四根线了,零线,风机,两根加热管的线。

装回试机

试一下两个灯,两个镇流器都是好的,坏了一个灯管。不过也是垃圾,用不上。

拆吊顶,还是吸盘比刀片好用。

网友:
这是碳纤维灯暖,比那种大灯泡的好点,没那么刺眼,但是还是一样头顶烫脚下冷

网友:
这种加热管的还是头次见到。

网友:
这效率不大高吧

网友A:
U型灯管里面是钨丝吗?没见过呢,砸开解解眼馋?

网友B:
这个加热管方式,
比灯泡加热方式好,
不会把抽风的塑料扇叶烤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型灯管里面是钨丝吗?没见过呢,砸开解解眼馋?

已经丢了,下次再换记得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热管方式,
比灯泡加热方式好,
不会把抽风的塑料扇叶烤坏掉。

我还比较喜欢用灯暖,这个吹风的不好,总觉得有风就是冷。需要洗澡前提前预热让整个室内温度起来才舒服。

网友:
使用PTC加热的路过,洗澡前几分钟开启就够了。当然家里卫生间太大的略过。

网友:
浴霸用u型加热管的,不多见,用四只红外灯泡的多见。

网友:
灯管可以更换LED了,现在日光灯管已经淘汰了

网友C:
加热管的是老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管的是老产品了

老么?好像空气炸锅里也是这种灯管

网友:
镇流器是铁嘎达,这是普通的变压器。

网友:
用灯暖或者电热丝的,洗澡提前打开预热让温度起来。这种风暖的不好,热水一上身有风就会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