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激光打印机问题

楼主(2024-04-13):
18年买的老兄弟2140激光打印机不知道是几手的了,最近接二连三出现问题,今天打印出来的文件出现有一区域字迹颜色浅,打印几张之后,后面的越来越浅,一直到没字,其他区域没有问题。把硒鼓拿出来,用卫生纸擦拭定膜和那个黑棍(上面沾有碳粉的那个)之后又可以用了,不过字迹依然比正常的要浅,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最低成本修好?主要是给孩子打资料,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到下半年就用不上了。

网友A:
估计是没碳粉了,买瓶碳粉回来加,10元内搞定

网友:
需要加粉了,把硒鼓拿出来摇晃几下可以短时间对付下

网友B:
高三了,时间紧,任务急,抓紧买新的,这个时候还修什么修?

网友:
有手艺的话,鼓芯拆开,清洁一下,然后加点碳粉,10有89会好。。。。。

网友C:
估计是没碳粉了。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打印机,型号是2150N。

网友D:
1、粉受潮,,,
2、这种硒鼓存在也存在这种受潮问题。。。做硒鼓自清洁。。。陶瓷硒鼓的短处之一,,
3、激光组件老化

注意这三种问题

网友E:
首先想到换鼓。
我比你运气好,打印机正好坚持到孩子上大学。
去年6月份最后一次打印,然后一直没用,到12月份开机想打印,发现坏了,机器一直自检一分钟以上。

网友:
换粉盒,换硒鼓

网友:
这是硒鼓碳粉用完了亲,加粉或者换个鼓吧。

网友F:
先把硒鼓拆下来,左右上下摇一摇。如果能短时间能正常的话,就是西鼓该换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换鼓芯,就是那个黑色发亮的那个,沾碳粉的那个是涂墨辊,一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碳粉了,买瓶碳粉回来加,10元内搞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三了,时间紧,任务急,抓紧买新的,这个时候还修什么修?

买个新的,过两个月就没用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没碳粉了。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打印机,型号是2150N。

因为我之前加过一次,不记得打了多少了,有点怀疑,但是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粉受潮,,,
2、这种硒鼓存在也存在这种受潮问题。。。做硒鼓自清洁。。。陶瓷硒鼓的短处之一,,
3、 ...

好吧,先清理,再加粉,希望能再战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想到换鼓。
我比你运气好,打印机正好坚持到孩子上大学。
去年6月份最后一次打印,然后一直没用,到12 ...

换鼓的价钱都够买一台二手机了,而且这是一个机子都不好买,搞不好的话会买到翻新的配件,我是啥都不懂,翻新的我也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硒鼓拆下来,左右上下摇一摇。如果能短时间能正常的话,就是西鼓该换了。 ...

早上摇晃了一下,稍微好一点。

网友:
买个硒鼓,20多块钱不要,还加毛线粉,

网友:
别的颜色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缺对应颜色载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