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变压器次级线圈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4-13):
有个变压器烧坏了,这个变压器也没有电压标注,想找替代变压器,
次级电压应该怎么计算。

VR1是20V稳压管,所以CR5的输出一定要高于20V。
半波整流的电压是0.45倍。
C7相当于是倍压电路吗?
CR6和R14我没太看懂,是不是倍压电路的一部分。
那次级绕组电压高于22.2V是不是就可以了(选择次级2路每组24V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看你负载要几伏

网友A:
坏变压器的次级匝数是不变的!拆下来数数!!!

网友B:
搞一个相同磁芯横截面的好变压器,电桥50hz测量下电感,然后测量下这个的电感,就可以估计出来了,想拆变压器的话,直接把好的变压器220线圈移过来。

网友:
怎么有这么奇葩的电路,发个完整的看看。cr5输出的是C7上的直流电压加上2-4绕组的半波脉动电压,这个20V应该不是只输出直流,否则这个电路没意义,因此要结合电路的功能才能判断各绕组的电压。

网友:
根据这个图来看,应该是双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变压器的次级匝数是不变的!拆下来数数!!!

拆开了,因为短路严重,漆包线都沾到一块去了
很难数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相同磁芯横截面的好变压器,电桥50hz测量下电感,然后测量下这个的电感,就可以估计出来了,想拆变压 ...

刚才拆开了,初级和次级线圈都烧了,
这个变压器次级有8个线
比较麻烦

本来打算 重绕但是太困难了
我淘宝买变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因为短路严重,漆包线都沾到一块去了
很难数圈数

用火烧掉漆包线绝缘漆,也许可行。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电压,应该是12到20之间。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了双24V的变压器代换
看起来可以用
上电后几秒稳定在20V
可能因为有一个1.2K电阻,所以倍压升压慢一点

网友C:
可以查一下铁蕊变压器设计手册,根据铁蕊截面积,就可以得到,每伏是几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一下铁蕊变压器设计手册,根据铁蕊截面积,就可以得到,每伏是几圈的数据。 ...

谢谢,不太懂这个,原来的被我暴力拆开已经废了
另外买了代替,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