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容吸附效应的测试结果

楼主(2024-04-13):
结果有点不理解,大概测试的方法不对

10uf电容

释放了1mv左右的反弹

1uf的竟然反弹15mv,比10uf的大,感觉应该小才对啊

网友:
那是继电器线圈关断产生的尖峰电压吧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B:
你们两个闲得蛋疼的帮我打个鼠标板子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两个闲得蛋疼的帮我打个鼠标板子可好?

为何不借此机会自己学一下画板呢?板子画出来了你也就学会了,其实一点都不难

网友:
按照充电-放电-恢复-测量的顺序来

网友:
看不懂你在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借此机会自己学一下画板呢?板子画出来了你也就学会了,其实一点都不难 ...

懒,再加上要用手机号注册不喜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懒,再加上要用手机号注册不喜欢...

那就没办法了,免费打板也是要先有账号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免费打板也是要先有账号才行的

禽兽,你们的券闲着还不是浪费了...

网友:
原谅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不明觉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两个闲得蛋疼的帮我打个鼠标板子可好?

哈哈,可不好

楼主:
哈哈,看不懂啊

网友B:
禽兽啊禽兽...

----------------------

网友:
先测测表的输入偏置电流。
我觉得测几十nF以下的电容的介电吸收曲线(反弹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不是单一数值)挺困难的,一方面是偏置电流,另一方面是开关或者继电器似乎有静电。
想要测得准还得把容量并联到一个足够大的数值,对于某些 大体积/高价格 电容来说是做不到的。
早就想测,但是初步做了几个实验之后决定推迟一下。
顺便提一下,C0G不同厂家的性能区别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禽兽啊禽兽...



人艰:别烦我做试验,下一步要干啥来着,哦对短路电容两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艰:别烦我做试验,下一步要干啥来着,哦对短路电容两端

先帮我看看鼠标咋整,有个大JJ说要检测一下电容把漏电的换了,那么我上哪挨个测去,也找不到同样的替换啊,毕竟上面都没写是多大的...

网友:
换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帮我看看鼠标咋整,有个大JJ说要检测一下电容把漏电的换了,那么我上哪挨个测去,也找不到同样的替换啊,毕 ...

有个叫电子镊子的测贴片非常方便,看坛友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