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打算盖房子了

楼主(2024-04-13):
   老家农村的。
   当年非常贫穷,贫穷到了连馒头比饭也吃不上的地步。
  现在条件稍微好了一点,所以打算盖几间偏屋。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几处不同的房子内,实现自由的控制其他房间的灯光关闭?
  (很早很早以前,我是个物理爱好者:初中课本上介绍过,可以在不同房间控制同一盏灯的关闭。)

网友A:
别折腾,简单才是最好的。实现这些的直接成本和待机耗电量,耐用性问题,都让你以后想买后悔药

网友B:
为何有如此奇怪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如此奇怪的需求?

这个需求一点都不奇怪,假如你在农村生活过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简单才是最好的。实现这些的直接成本和待机耗电量,耐用性问题,都让你以后想买后悔药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求一点都不奇怪,假如你在农村生活过的话

晚上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我都是摸黑开灯的,如果你是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感应小夜灯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需求一点都不奇怪,假如你在农村生活过的话

搞得像谁不是农村来的似的,不都是在最顺手的位置面市开关么?

网友D:
把老房子发个拆机贴。

看你的意思是一个灯至少要两路以上的开关控制,那可以考虑无线开关手机控制。
如果想用物理开关的话,布线成本很大。

网友:
太阳能夜灯或者雷达灯,不要太折腾。

网友:
芝麻,关了旁边房子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得像谁不是农村来的似的,不都是在最顺手的位置面市开关么?

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你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雨夜里,黑漆漆的,你需要去另外一处的房间。或者说,你不一定非要去不可,就想那个房间亮起之后,看看大概。
   来自农村的人,有的人很胆小,比如说我……
  聪明的你,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老房子发个拆机贴。

看你的意思是一个灯至少要两路以上的开关控制,那可以考虑无线开关手机控制 ...

本来就没指望有线开关:铜导线很值钱的

网友E: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很有实际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求一点都不奇怪,假如你在农村生活过的话

不建议装吸顶灯,维修更换麻烦。一个房间要有2个灯,E27螺口一个(更换方便),灯管一个(亮度高),相对面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你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雨夜里,黑漆漆的,你需要去另外一处的房间。或者说,你不一定 ...

开关装在门边,摸黑也能开。开关要买带夜光指示条的。
卧试装双控开关,门边和床头都要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没指望有线开关:铜导线很值钱的

灯具用1平方软线,100米一卷不到100块吧?另外,建议全部用多股软线,单股铜芯线用过不好。

网友:
一般是双控,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具。
但是想要多线路控制的话,要么开关串连在电路上,只要保证其他开关都处于开上,那么其中任意一个可以随时关闭,如果其中一个断开的话,那么必然失效。
或者采用多线多控,理论上比较简单,就是费线费开关数量。
最容易实现的,反而是遥控,人带着遥控走,或者多遥控信号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你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雨夜里,黑漆漆的,你需要去另外一处的房间。或者说,你不一定 ...

那说明外面缺灯...

-----------------------

网友:
这??要不装个WIFI灯,用手机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