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澎湃电动牙刷死机,指示灯全亮,拆开擦擦微动竟然好了,缝缝补补再三年

楼主(2024-04-13):
如题,用了好多年的澎湃电动牙刷,突然就不工作了,指示灯全亮(有一个LED好像是坏了)

死马当活马医,拆!先用小刀撬开底下的塑料板

然后内芯是有两个卡口的,这个不好拆,网上说用小螺丝刀伸进去拨开卡扣,你可以试试,太难了
就在图中线圈旁边

我找了根回形针,弯出一个钩子,伸到卡口的下方向上拉,可以解锁一个卡扣,但是同时内芯歪了,另一个卡扣没办法用同样方法解锁
然后我就找铁丝烧烫,把另一个卡扣熔了

全家福,结构很简单

喜提14500电池一节

按按微动,发现微动进水,想拆开看看,稍微拨了几下微动外壳,正常工作了

这样就正常了

装起来再战三年,要是微动有故障了就再打开,现在没有卡扣了进进出出都很轻松,使用上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拆拆修修又三年。

网友:
进水了  应该是湿气进去了

网友A:
这个牌子没听说过

网友:
拆解方法不错,
图片清晰,
可以借镜。

网友:
防水没做好。

网友:
是小米的澎湃系统吗?

网友:
自己动手缝缝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没听说过

我印象中好像是小米有品的,不属于小米系,所以混着混着就没了

网友:
在密封处上 704硅橡胶  防水好点

网友:
电动牙刷大部分都防水不是很好。

网友:
芯片都长毛了

网友:
密封不好造成的水汽进入,然后就……

网友:
容易受潮出现故障,干燥一下继续用

网友:
大刑伺候,烙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