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0W升压模块汽车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4-04-13):
不接负载输入13V,输出19V。
接入笔记本,输出电压立刻下降,电脑状态灯闪一下就熄灭,电脑掉电反复重启。
测输入电压也下降,最低8V以下。
这啥原因?难道是12V带载能力不行吗?输入线还挺粗的,是12V插接头质量不好的锅吗

网友:
直接用车充的12v就行。这模块虚标,我也拥有,根本带不起来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电压如果变化不大,就是升压带载不行了。

网友:
应该不是插头的问题

网友:
带载不行,笔记本3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输入电压如果变化不大,就是升压带载不行了。

就是输入电压下降厉害,这种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看你用多大的电源供电

网友:
输入功率是否充足,输入输出线阻如何

网友B:
带载的时候测一下输入端子上面的电压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插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的时候测一下输入端子上面的电压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插头的问题了。

看了,很低,这样基本确定是前端的问题是吧

网友:
接的的线太细了!输入电流大,压降大了肯定不稳定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升压220V的车载电源,根本不行。

网友:
输入电压下降,换粗导线试试。输出电压下降太多,可能是模块功率虚标,磁环绕线太少。

网友:
感觉电感量太小,输出电容也不咋地,导致纹波大

网友C:
150W,12V,要15A电流了,汽车点烟口是10A吧,如果保险没烧就是输入功率不够

网友:
感觉坑好多

网友:
前级功率不够!造成后级带负载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W,12V,要15A电流了,汽车点烟口是10A吧,如果保险没烧就是输入功率不够

150W是模块的最高输出功率。不是说输入一定要150W才能用。

网友:
查一下输入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这个模块我在车上试过。直接插点烟器都没问题。笔记本电脑19.5V、4.35A的。一般开机的时候要有那么大的功率才行的。那模块就要输入12V/7.1A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