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根电线

楼主(2024-04-13):
心情烦闷,坐立不安,找根电线拆一拆,红包+1分钱薅的

线很软,感觉不妙

磁铁不吸,喜忧参半

还是剪开看看,芯很细

刮一刮,白的

插脚也刮一刮,也是白的

全部是铝镀铜,好歹也近两块钱啊,怎么这么差?扔了完事。

网友A:
便宜没好货,两块钱连个质量好点的插头都买不到,更别说带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没好货,两块钱连个质量好点的插头都买不到,更别说带线了...

也是,所以扔了算了,卖家标全铜,不折腾了。

网友:
正服部门严重失职,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生产出来,纯粹是浪费人力,物力,电力,资源。除了骗一点小钱,社会上多了一堆垃圾,还有什么用?

网友:
有一根铝插脚的电线,插到倒刺的插座里拔不出来,拆了插座发现倒刺已经扎入插头片里了~~~~

网友B:
当个5V灯电源延长线可以吧,新的何必扔了,既然知道价格在那儿就要做好质量差的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个5V灯电源延长线可以吧,新的何必扔了,既然知道价格在那儿就要做好质量差的心理准备。 ...

有心理准备,所以二话不说就扔了,小功率用是可以,但像上面坛友说的那样卡在插排里就不美了。

网友:
涨见识啊,这东西一言难尽,如果是临时用的也是不错的,比如就充电个手机延长线,为何不能用呢?比如扔在车上,旅行就备着一根,充电手机用的觉得接触不良了就不要回收直接放在那里走,丢了一点不可惜。
在旅途中充电手机和别人聊天顺便做个人情送给他人,也是一支玫瑰。虽然只用两三个小时。这才是它的正确用途。

倘若你把它插电饭锅,热水壶,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测试led的线不错

网友:
红包留着撸点正常的,比如不锈钢螺丝

网友:
线芯很细的,曾拆扔过一条。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母口簧片是铜材质的。这种延长线是用来带蚊帐小吊扇用的,负载功率稍大一点就烧了。

网友:
我捡了根老式的延长线,大约3.5米,线还很柔软,就是只有0.5小了点,插头是电木的,铜螺丝铁螺母,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

网友:
带个风扇也还好吧

网友:
安全隐患太严重了

网友:
还不如以騚的花线

网友:
留着接个灯头,小风扇也是可以的。

网友:
线还真系,,可以做成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