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TOSHIBA电源

楼主(2024-04-13):
捡的电源,感觉分量很重,就拆开玩玩。

捡的电源,分量很重

被人拆修过,开壳很烂,缠了几层透明胶

输出线保护套也没有,孔也撬烂了

打开后发现屏蔽壳都装反了

屏蔽层接地都没对上

铝屏蔽壳是反的

打开看看成色还行,料也足

输出零线的焊盘都掉了

检查了一下,整流桥坏了,MOS管没问题,就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整流桥换上

有输出了,但电压偏高,什么情况?

感觉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不敢用,留着拆件吧。

网友:
20V一样用吧

网友:
做T12电源不错

网友:
没啥毛病,可用

网友:
20V电压是正常的,没坏

网友:
掏西巴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比某宝上大批所谓拆机电源好多了

网友:
虽说旧点,比国产新的也可靠,电压过高,查下431,光耦周边元件。

网友:
测量的是空载电压,带载的话就正常了!

网友:
本来就是标19v输出,电源没问题

网友:
还不错,捡到了

网友:
看样子是修过的,电压偏高也不奇怪,当T12电源可用,给本子用也没事,高那么一点又不会烧。

网友:
高一点儿正常呀!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正规产品。

网友:
用料还可以啊,反面有胶防止屏蔽罩短路好评。

网友:
给T12供电吧,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