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监控摄像头不插卡,能不能自动存储视频到小米路由器内置硬盘?

楼主(2024-04-13):
手上有个17年买的小蚁摄像头,插卡总是不久就烧卡。现在没有插卡,在米家app可以实时查看,也能接收当天的报警视频(过往视频没有,查看不了)。如果小米监控摄像头不插卡,可以自动存储视频到小米路由器内置硬盘,打算买一个小米路由R2D,在加几个小米摄像头,组成监控系统。农村房子四周安装。

米家APP下的小蚁摄像头(没有插内存卡)

网友A:
小蚁的货我有两个,都在用,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换,配套APP太辣鸡,广告无处不在,如果再加上硬盘路由器,购买成本和后期使用成本太高,不如直接换新款摄像头,普遍支持H265压缩,配合现成路由器即可

网友:
给您看看我手机APP的截图,无处不在的广告,甚至开屏广告后紧接着就是弹出广告,全屏覆盖,没有关闭按钮,不点击不能使用APP那种,把我恶心坏了

网友:
以前用海康的半球,支持nfs,7921路由刷个padavan,可以直接录制到硬盘里,萤石云可以看回放,不知道小蚁没有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自带缓存,且足够大,是可以不用插卡的

网友:
app里有na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的货我有两个,都在用,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换,配套APP太辣鸡,广告无处不在,如果再加上硬盘路由器,购 ...

不用小蚁APP,直接用米家APP刚好用,没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