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般micro usb口支持的插拔寿命有多少次?

楼主(2024-04-13):
一天插拔几十次,是不是很容易坏?

如果插拔次数很多,各位是如何保护这种接口的?

网友:
标准是1万次

网友:
SATA接口才几十次

网友:
一般都是坏线

网友:
这个要看母座后面的结构,有的太简单,只是个充电口,并且外壳的固定脚没焊接的就很容易松脱。这个寿命完全取决于母座外壳的固定。

网友:
这个与厂家有关。不同厂家,在触针的用材和镀层上,有差别。

网友:
插拔寿命,,这也要看是什么人使用。。。

细心的人很少坏,,,

粗心的人不怕这种接口好,,,就是不如T C

网友:
micro口的otg死的最快,最开始充电数据otg全部正常,用一段时间otg就不稳定了,再过一会就只能充电和传数据了

网友:
转一条20cm的公母转接线,线中部固定好

网友:
不懂,我进来可到看看大神的回答

网友:
插件式的还好一点,贴片的只有带牛角的稍微坚固点,可能因为太微小了容易接触不良所以usb接口里使用时间段最短,很快被TYPE-C全面替代了。

网友:
没焊接好很容易松脱

网友:
mini、micro的都改C口了

网友A:
现在手机基本都是TYPE-C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基本都是TYPE-C接口了。

录音笔之类设备更多是micro usb口?

网友B:
插拔频率高可以插一根延长线平时只插拔延长线的端口如果坏了只需更换一根延长线。

网友:
一般是后面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拔频率高可以插一根延长线平时只插拔延长线的端口如果坏了只需更换一根延长线。 ...

用转接头是否更轻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转接头是否更轻便?

转接头插拔的时候会摇晃次数多了也有可能导致插座出问题,而延长线就不会。

网友:
Micro USB接口,属于Mini USB的下一代规格接口,Micro USB接口的插头采用了不锈钢材料,插拔寿命提高为10000次,相比Mini USB接口,在宽度几乎不变的情况下,高度减半,更为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