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ose Soundlink Mini2蓝牙音箱维修记录

楼主(2024-04-13):
问题描述:几个月没用了,有一天想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接充电器充电也激活不了,拆开量了下电池电压为0V,考虑到有可能是电池过放导致开不了机,Bose SoundLink Mini2用的是两串电池,额定电压是7.4V,充电限制电压为8.4V,尝试用外接电源输出8V,接到电池的正负极,电池电压有输出了,但是只有6.5V,外部电源的输出电流为0mA。看网上的维修经验,大多都说Bose SoundLink Mini2的电池容易坏,80%的机器可以通过更换电池维修好了,所以怀疑是电池坏了。

于是在淘宝买了个非原装电池,自己焊上去之后,发现电池指示灯一直在闪烁,与网上说的闪红灯不一样)。想到量一下电压,找了一圈,网上都没有相关设计图,只能自己摸索了。
不过还好bose官网提供了拆机指导,和相关关键器件,这里放出个结构爆炸图。
结构爆炸图

跟着拆机指导,把电池掀开后,看到主板的芯片,有个STM32的MCU,和蓝牙芯片。Bose音箱是电池供电,有低功耗的要求,由于STM32 MCU的低功耗做的还不错,猜测bose的低功耗和唤醒都是由STM32的MCU来做,所以STM32的MCU应该会一直有供电。主板的MCU型号是STM32F030C6,查了规格书对应的电源引脚,发现电源电压一直在跳动,所以MCU一直在上电-掉电-重启的循环,导致闪红灯,大概率是主板坏了。。。

拧下4个螺丝,电池就可以掀开

由于没有设计图,只能根据功能和接口,推算相关电路设计框图。部分芯片不能看出具体型号,只能通过芯片丝印,和具体功能,推算具体的芯片信号。这个音箱有4块板子:主板(功耗控制、蓝牙通信等),副板(充电和音频接口),功放板子(驱动喇叭)和电源板(电池接口、保护),各个板子用了大量的三极管和MOS管,这里就不给出具体作用了,给出主板几个关键芯片的作用:

STM32F030C6——按键,LED控制,蓝牙芯片电源控制等;
CSR8670——蓝牙通信;
BD8665GW——充电管理;
TPS62172DSGR——主要给MCU供电。

主板几个关键器件型号

TPS62172DSGR是给MCU供电,电源使能控制正常,但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有问题,应该是芯片坏了,从立创商城买了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后,发现输入输出还是异常。继续往前排查,发现前端芯片输入已经异常,手上没有同型号的器件,所以找了个二极管并上去。输出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终于能听到熟悉开机声音了。赶紧测试了其他功能都正常,所以这个bose音箱算是起死回生了。

器件旁边飞了二极管

总结:由于没有相关设计,只能根据功能,和走线一个个信号去量,猜测具体的电路,这部分花的时间比较多。这里篇幅有限,大部分分析思路都没有写明。

网友:
这都可以修

网友A: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要比分立元件小得多,即使芯片输出异常,也要进一步检查外围元件,确保正常后方可高度怀疑芯片问题。

网友:
电子产品最无奈的事就是莫名其妙的哪天就坏了

网友:
竟然还有爆炸图
66666

网友B:
高手,这样都能修,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并一个二极管上去,是直接整流过电?

网友C:
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
高手,厉害,好扎实的基础。

网友:
不错。能修改好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要比分立元件小得多,即使芯片输出异常,也要进一步检查外围元件,确保正常后方可高度怀疑 ...

嗯,这是一步步分析的结果,中间的分析过程文章没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样都能修,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并一个二极管上去,是直接整流过电? ...

芯片内部是两个二极管,是两个电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哪里坏了?

TI电源芯片,和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高手,对芯片非常了解。

网友:
这个分析比较费精力

网友:
维修的高手啊,膜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电源芯片,和一个二极管坏了

受教了,bose电池出问题网上案例很多,这种主板级维修的帖子少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才知道这种电池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