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M860换表笔有惊喜

楼主(2024-04-13):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大伙可以试试
下午没事,修个电源发现测量小阻值时1欧左右,值偏大。重插表笔,拨动表盘都无效。以为是校准问题。后来因为测量时需要尖表笔。换了一副表笔,小阻值立竿见影。最惊喜的事蜂鸣档,响应快了很多,基本上碰触就响。

原表笔短接电阻
3个3R3电阻并联测量值
另一付电阻的短接电阻

网友:
表好牛叉,居然欧姆档显示三位小数!估计再好的表笔也满足不了这块表!

网友:
这块表很高档

网友A:
0.082欧姆已经很小了。

网友:
镀金的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82欧姆已经很小了。

不是表笔阻值地问题,主要是换了表笔蜂鸣档灵敏了很多

网友B:
这种情况,把笔尖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很多新的国产表笔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把笔尖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很多新的国产表笔都有这个问题。

明天试下

网友:
蜂鸣挡为什么放在后面的位置,设计师是怎么想的,那些常用档位永远在后面。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