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04不锈钢小火锅锅耳换304不锈钢螺丝固定

楼主(2024-04-13):
304不锈钢小火锅锅耳换304不锈钢螺丝固定 ,因为原来是铝铆钉的总是松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螺丝的型号是m4的 ,都是签到红包撸的。

网友A:
何不上防松螺母?红包也能撸到

网友:
加个弹簧垫圈更好!

网友:
少花钱办大事

网友B:
签到红包真好,也撸很多这种304的螺丝,,把家卫生间等的螺丝全换上了304

网友C:
螺帽装好再锤子顶住 吧螺丝敲几下  使其变大 有效防止松动

网友:
有种垫片叫做碗垫的,防松

网友:
锅最容易坏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不上防松螺母?红包也能撸到

锅边属于高温,廉价的树脂防松不好用。。

有红包也要搭点肉。。

虽然种类不少,卯花片、钢片、盲扣、变形。

网友:
我也要 签到 领红包   撸不锈钢螺丝

网友:
螺丝应该用榔头敲一下防止松动

网友:
不是应该铆上去才对么

网友:
撸个铆钉,用锤子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签到红包真好,也撸很多这种304的螺丝,,把家卫生间等的螺丝全换上了304

现在好像非受邀没有了,我领取了最后的十元和一个券,现在连元宝入口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帽装好再锤子顶住 吧螺丝敲几下  使其变大 有效防止松动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网友:
304的看起来容易,改造起来比较难。

楼主:
m4的还是还是高了,改成m3的平一些了

网友:
楼主不应该选平头螺钉,改用圆头螺钉更方便洗唰唰(平头螺钉存在明显边缘,容易挂住洗碗巾或钢丝刷)。

网友:
看上去还不如用铆钉铆上的好。

网友:
沉孔的比较难搞,直接用扁圆的比较好,虽然会凸出来但是也是比较美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