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杂牌的,标称2500W的插座

楼主(2024-04-13):
买了一个劣质插座,一直以为有地线,没想到是双芯的,线外皮比较软,两头都坏了,不过用的线芯还算良心比较粗。具体如下图
然后把线接上了,两头都用热缩管防护上了。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了吧

网友A:
刮一下“铜芯”,有惊喜

网友:
家庭用富富有余。

网友:
应该更换线缆,热缩管强度有限,用于不活动的地方没问题,用在插座易损部分好不了多久。

网友:
杂牌的能相信标称的2500W。。。

能1500W就要满足

网友:
有可能是铝线

网友:
线皮塑料是再生塑料,不抗老化,用几天不是剝皮就是露线,最大缺陷是没接地线,不安全。

网友:
几块钱的都是标这个的,太假了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排插可以用点小功率的电器设备

网友:
有可能线里掺这铁

网友:
纤芯估计是铜包铝

网友:
小功率可以用。现在线材也只有那些正品才放 心。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是可以

网友:
这种都是垃圾回收料做的线材,有可能绝缘不过关,建议不要用了,非要用的话换根线给小功率设备用还凑合。

网友:
带小功率电器用用还可以

网友:
小功率可以用,大的也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一下“铜芯”,有惊喜

哈哈,行业趋势

网友:
山寨标准,大功率电器不能用。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