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微型双头真空泵

楼主(2024-04-13):
找到一个双头真空泵,上面没有标识,也不知多少电压,先用12v、24V试了下不能启动,大胆用220v试下可以工作,双头进出气口有正负压风,网上查是美容设备上用的,家用没有那里用的上,想改个什么玩,个人想法双头沙轮机和台锯,也想麻烦各位给点见意。

主机

主机

转动传轴连杆推动活塞

转动传轴连杆推动活塞

网上查的参数

网上查的参数

网友:
用处不大,不

网友:
功率太小  流量太小 也就只能当个增氧泵

网友:
感觉如3楼说的,当个增氧泵还是不错的。

网友A:
24就直接跳到220了。厉害

网友:
负压可以用来抽焊锡啊,连杆钢化塑料的没啥好做的

网友:
可以做个电动吸锡器

网友:
钓鱼增氧泵

网友:
把它改成打气泵吧。

网友:
做个吸锡器不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几种玩法

网友B:
增氧泵打气泵

网友:
曲轴带配重减少震动。接上打气筒管子可以当自行车气泵。

网友:
好像压缩机上比较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氧泵打气泵

改打气筒可能不行,气压不大

楼主:
增氧泵可是可以,但没有鱼

网友:
负压要真能到90千帕可是做电动吸锡枪的好东西。

网友:
做微型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就直接跳到220了。厉害

说的是,好歹先110过渡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