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基于CH224K的PD诱骗器

楼主(2024-04-13):
利用CH224K诱骗出5V/12V/15V/20V供其他设备使用,DC头使用5.5*2.1mm的,需要其他规格可以自行改封装。
通过配置电阻灵活配置输出电压,PCB仅有21*14mm,方便携带,解决了要带各种电源线的问题。

原理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诱骗12V

Gerber文件

源文件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A6NPIyfx8g_Br2nWavI1w?pwd=pdmc 提取码: pdmc

网友:
套个透明热缩管就更棒了

网友A:
不支持QC协议的话 有些老充电头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QC协议的话 有些老充电头不能用

说的有道理,支持pd可以输出20v

网友B:
稍微大一点,用小的屏幕,做个显示更加奈斯.

网友C:
DC头很小巧,淘宝上找不到这种样子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D:
这个形状看上去不是很结实的样子啊,弄几次有掉落的可能啊
我还是喜欢穿孔的那种插头,不喜欢贴片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大一点,用小的屏幕,做个显示更加奈斯.

没必要,主打一个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头很小巧,淘宝上找不到这种样子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淘宝】https://m.tb.cn/h.5ANAhPllXkwiNE1?tk=xtZkWJg9fqb MF7997 「DC电源音叉头 3.5*1.1/1.3mm 4.0x1.7 5.5*2.1/2.5mm DC直流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形状看上去不是很结实的样子啊,弄几次有掉落的可能啊
我还是喜欢穿孔的那种插头 ...

4个引脚加锡很牢固的

网友:
建议参考手册6.3  模拟E-Mark功能,但是只PD协议(短接45,只接67cc线)  这样就是默认拉取充电头最大电压 破65w限制 另外cc上建议串电阻 加esd保护。我自己做的没加这俩的 容易偶然挂224芯片。加了的就没再坏过了。

网友:
WCH从CH340起家,现在横跳到了PD快充协议芯片,对公司对用户都是好消息
WCH有出息,还是赚到钱了,或者融到资金了

网友:
看起来还挺实用的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PPS协议诱骗的!那个才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形状看上去不是很结实的样子啊,弄几次有掉落的可能啊
我还是喜欢穿孔的那种插头 ...

他这个设计,底层也有焊盘,焊接上去的话应该也很牢固了。

网友E:
俺咋觉得带个这种尾巴更不方便了

网友F:
DC头还是链接一根线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头还是链接一根线好点

有焊盘,引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咋觉得带个这种尾巴更不方便了

不会啊,直接插设备上,充电器线插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