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网站打不开了,报错origin DNS error,这是咋了?

楼主(2024-04-13):
Error 1016 Origin DNS error
Cloudflare is currently unable to resolve your requested domain
这个网站是不是挂了

网友:
要么挂了,要么DNS被处理了。

网友:
Cloudflare 是国外的免费CDN加速服务商,一般是源服务器网站问题或网站配置问题。

如何修复错误 1016 Cloudflare? (6种方法)

如果您是网站所有者或运营数字代理机构,则在处理网站时有时可能会遇到错误 1016 Cloudflare。 当您的 Cloudflare 的 DNS 设置配置不当时,通常会触发此错误,从而导致很难找到服务器。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轻易修复。 您需要遵循简单的步骤来让您的网站重回正轨。
在本博客中,您将了解 Cloudflare错误 1016的含义。 导致它的原因以及如何以非常全面的方式解决它。
让我们开始吧!

目录
错误1016错误是什么意思?
如何修复错误 1016?
是什么原因导致错误 1016 Cloudflare 错误?
概括
经常问的问题

错误1016错误是什么意思?

错误 1016:源 DNS 错误

错误 1016 表示 Cloudflare 无法连接到运行您网站的源服务器。 换句话说,Cloudflare 无法解析源服务器上的域的 DNS 记录。 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 DNS 配置错误、DNS 设置不正确或 DNS 提供商存在问题。

注意:错误 1016 是 Cloudflare 特定的错误,所有故障排除步骤都与 Cloudflare 和源服务器的 DNS 配置之间的交互相关。

阅读:如何修复 Cloudflare 错误 524:发生超时?

如何修复错误 1016?
幸运的是,修复错误 1016 错误并不复杂。 您只需遵循这些简单的故障排除步骤即可使事情回到正轨。
  • 检查您的 DNS 设置
  • 验证您的服务器配置
  • 验证 Cloudflare 的 A 或 CNAME 记录
  • 利用负载均衡器创建后备池
  • 避免使用反向代理
  • 联系 Cloudflare 支持

1. 检查您的 DNS 设置
您需要执行的第一步是检查 Cloudflare 的 DNS 设置,并确保您网站的 A 记录正确指向有效的 IP 地址。

如果您发现其中存在任何差异,您可以自行解决或请求 Cloudflare 客户支持帮助进行更改。
您可以借助dignslookup等命令行工具的帮助以及相应的步骤如下:
对于挖掘
dig subdomain.example.com
然而,如果您正在寻找有关 DNS 错误的更详细选项,请尝试此命令行
dig +trace subdomain.example.com
但是,如果输出一切正常并且 DNS 设置配置正确,接下来您可以检查公共解析器是否正在接收 DNS 响应。 要验证这一点,请遵循以下命令行,
dig subdomain.example.com @1.1.1.1
对于查找
如果您使用 nslookup 命令行工具,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nslookup subdomain.example.com 47
nslookup subdomain.example.com 47 1.1.1.1
2. 验证您的服务器配置
验证您的网站以及 Cloudflare 设置是否配置正确后,您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验证您的服务器配置是否设置正确。
除此之外,请检查您的服务器是否过载,或者网站和服务器是否位于较远的地方。
这样,我们始终建议将您的网站托管在您所在位置附近的数据中心,以避免任何服务器问题。
WPOven 在这方面拥有终极优势,这要归功于其位于关键地点的全球数据中心,例如:
澳大利亚数据中心:悉尼
美国数据中心:纽约、德克萨斯州、纽瓦克、弗里蒙特、亚特兰大、

加拿大
欧洲数据中心:荷兰、伦敦、法兰克福、
亚洲数据中心:日本、新加坡、印度
3. 验证 Cloudflare 的 A 或 CNAME 记录
验证 Cloudflare 帐户中的服务器配置和 DNS 设置后,您需要做的下一件事是仔细检查并确保您的 A 或 CNAME 记录正确。 如果发现任何差异,请立即添加。
但是,如果您使用 Cloudflare DNS 添加记录并遇到 NXDOMAIN 或 NOERROR 等错误响应,则表明您的 DNS 或托管提供商存在问题。 Cloudflare DNS 不是问题的原因。
4.利用负载均衡器创建后备池
也有可能无论您的 DNS 配置看起来是否完美,但您的 DNS 解析仍然可能失败。

如果服务器配置不正确或流量负载突然高于正常水平,则可能会丢失或直接阻塞。
这就是负载均衡器的主要作用。 它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可以在一组后端服务器之间均匀分配传入的网络流量(例如对 Web 服务器的请求)。 这种分布有助于优化资源利用率,提高响应能力,并确保没有任何一台服务器不堪重负,从而增强系统性能、可用性和可靠性。
但是,如果您的 Cloudflare 的 DNS 设置通过过载的服务器路由连接,则当您的主池不可用或繁忙时,后备池可能会有所帮助。
“后备池”是在主要服务器集不可用或遇到问题时使用的辅助服务器或资源集。
如果您的所有池都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为后备池,并使用 IP 作为备份。

阅读:如何创建负载均衡器?

5. 避免使用反向代理
尽量避免或避免使用任何反向代理并直接在源服务器处处理 HTTP 重定向,而不是依赖单独的反向代理来管理重定向。
6.联系 Cloudflare 支持
如果上述针对错误 1016 的故障排除步骤均不适用于您,那么您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联系 Cloudflare 支持并寻求他们的帮助。 他们将立即专业、快速地解决您的所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错误 1016 Cloudflare 错误? 以下是错误 1016 的常见原因:
  • DNS 记录配置错误:如果您错误配置了 DNS 记录,Cloudflare 将无法解析域的 DNS 记录。 这会导致触发 1016 Cloudflare 错误。 因此,请确保您已正确配置 A、AAAA、CNAME 或 MX 等 DNS 记录。
  • DNS 提供商的问题:如果 DNS 提供商方面出现任何问题,例如临时停机、DNS 解析问题或任何 DNS 提供商的基础设施问题,都可能会触发此错误。
  • Cloudflare 上的非活动域名:您可能忘记在 Cloudflare 上激活或添加您的域名。 登录您的 Cloudflare 帐户并确保正确设置域并准确配置 DNS 设置。
  • 源服务器丢失或无法访问:由于某种原因,如果源服务器未激活或离线、配置不正确或无法访问,Cloudflare 将无法建立连接并接受请求。
  • 名称服务器未传播:如果您最近对域的名称服务器进行了更改,则它可能尚未完全传播或工作。 名称服务器需要时间在互联网上传播是正常的。
  • DNS TTL 问题:如果您将 DNS TTL 配置得太高,可能会延迟 DNS 更新和传播。 这可能会触发错误 1016。如果需要,最好降低 TTL。
  • Cloudflare 路由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Cloudflare 基础设施内可能存在路由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联系 Cloudflare 的支持人员寻求帮助。

概括
总结以上帖子,我们发现当服务器无法找到托管您网站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时,会触发Cloudflare 错误 1016

导致此错误的一些常见原因包括 DNS 设置不佳、DNS 提供商问题、Cloudflare 上的非活动域、无法访问的源服务器、DNS TTL 问题和 Cloudflare 路由问题。
您可以遵循的故障排除步骤是:
1. 检查您的 DNS 设置
2. 验证您的服务器配置
3. 验证 Cloudflare 的 A 或 CNAME 记录
4.利用负载均衡器创建后备池
5. 避免使用反向代理
6.联系 Cloudflare 支持
通过遵循这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您可以轻松修复 Cloudflare 错误 1016,并允许您的访问者毫无困难地访问网站。
如果您对这篇文章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告诉我们:

经常问的问题 DNS 上的错误 1016 是什么? 错误 1016 表示 Cloudflare 无法连接到运行您网站的源服务器。 换句话说,Cloudflare 无法解析源服务器上的域的 DNS 记录。

如何绕过错误 1016? 您可以通过以下简单方法轻松解决或修复错误 1016:
1. 检查您的 DNS 设置
2. 验证您的服务器配置
3. 验证 Cloudflare 的 A 或 CNAME 记录
4.利用负载均衡器创建后备池
5. 避免使用反向代理
6.联系 Cloudflare 支持

拉胡尔
Rahul Kumar 是一位网络爱好者和内容策略师,专门从事 WordPress 和网络托管。 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对了解最新行业趋势的承诺,他制定了有效的在线策略来增加流量、提高参与度并提高转化率。 拉胡尔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制作引人入胜的内容的能力使他成为任何希望提高其在线形象的品牌的宝贵资产。

网友:
网站不行等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