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19V/3.42A]元件参数

楼主(2024-04-13):
在维修此开关电源时,发现损坏的元件,但无法知晓相关参数,现求助大家,先在此谢了!

上图中画的电阻,是接在MOS管源极与地之间的电流检测电阻,看个头挺大的[见下图],但无法知晓其是多少瓦的?另外与电流检测电阻并联的那个小贴片电容[上图黄色圆圈之中],已经烧糊了,也不知是多少容量的,有知道的行家麻烦指点电阻的功率和电容的容量,再次谢谢!

网友A:
0.22欧,字数你妹

网友:
并联的不像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欧,字数你妹

电阻阻值色环标注知道是0.22欧,要问的是此电阻是多少瓦的?

网友B:
黄圈圈出的元件是电阻,我见过惠普的开关电源是用一兆欧的。检流电阻只要能装下,功率越大越好,看上去象3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圈圈出的元件是电阻,我见过惠普的开关电源是用一兆欧的。检流电阻只要能装下,功率越大越好,看上去象3w ...

0.22Ω的检流电阻再并联一个小贴片电阻是什么作用呢?黄圈圈出的地方空着,开关电源也能正常工作,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22Ω的检流电阻再并联一个小贴片电阻是什么作用呢?黄圈圈出的地方空着,开关电源也能正常工作,我已经 ...

再并联一个电阻,是为了减小电阻。可能是涉及到0.2欧的电阻,但没有0.2欧的电阻,所以再找一个电阻并联。不要那个大电阻,只是有输出电压,但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C:
源极与地之间的过流检测电阻;0.2到0.5都能工作,阻值大负载电流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极与地之间的过流检测电阻;0.2到0.5都能工作,阻值大负载电流稍小。

过流检测电阻一般选几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