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ifi 插座几个问题

楼主(2024-04-13):
1 在没有任何设置情况下,wifi继电器应是常闭合吧,也就始终有输出电压。
2 wifi插座下面插着光猫和路由器。WiFi插座的 wifi连着路由器wifi.。如果远程操作wifi插座断电,这时路由器也跟着断电,那么wifi插座失联了。此时没wifi信号,wifi插座是断开还是接通,不太清楚了。(原本打算用独立wifi信号,现在只用一条wifi好像有问题),用过朋友说说看。

新增加问题:看了大家回复,保持原来断电状态。
在增加几个问题
1 好像没有重启功能的插座
2 提前预约定时关,定时开,好像这时数据已发送wifi插座中,和后来有没有wifi信号好像没关系。记得以前玩过向日葵是这样的。

网友:
你控制插座断开,路由器没电,WIFI消失,插座失联,插座还是保持断开状态

网友:
像涂鸦这种智能插座默认应该是输出常开,可设置成上电后常闭
主板上自带控制电源,为什么光猫和路由器插在wifi插座下面不应该一直在线?
如果远程操作wifi插座断电,这时路由器也跟着断电,那么wifi插座失联了。此时没wifi信号,wifi输出插座是断开。
但是控制电路还在工作的(离线模式),可以设置成定时开关机,远程肯定无法操作了,近距离可以手机开wifi共享,ssd设置成一样的ID即可操作wifi插座,有的插座可以添加备用WIFI信号。

网友:
都远程操作断电了当然就没电了,除非智能插座连隔壁的wifi,就能再次远程打开。

网友:
我的天猫的,好像是保持上次设置状态,我一般都是给电瓶定时充电用

网友:
很多继电器是双向的,一路闭合的同时另一路是开路

网友:
1,保持上次上掉电前的状态
2,连不上WIFI,保持现状,连上了,要等服务器下发状态设置,才会响应相应状态。错过接收时间,继续保持现状。
说一下坑的,好多插座定时设置不在本地,只要不在线,就不会有动作,错过时间上线了,也不会按当前时间段应该有的状态去下发动作。(这应该是服务器程序写得太烂)

网友:
后加两个问题是对的,就是这样。就算你停电后再来电也是这状态,不过如果之前是关的它也会开一下(1秒左右)才回到关的状态

网友:
好像明白一点了

网友:
为啥要控制光猫和路由器?难道是为了省电?一个普通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
常开模式吧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不用WiFi插座,用定时器插座就行了

楼主:
你这个保持断电前状态一你这个指突然停电吧,我这个指发送命令断电,二者不一样吧。

网友:
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