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旗全千兆企业级路由WQR7050G拆解

楼主(2024-04-13):
又是大家熟悉的mt7621 16m+128M

网友:
看PCB缩了不少东西,应该还有更高端的型号...

网友:
空空的,感觉一般的很

网友A:
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网友:
空空荡荡的板子,工艺也是歪歪扭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了,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me too
比较少见

网友:
无线被阉割完了

网友:
感觉PCB缩了不少东西

网友:
像是缩水版,这么多空焊盘?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啊

网友:
空荡荡的电路板怎么对得起企业级的称号!

网友:
缩了不少东西!

网友:
家用路由器阉割掉wifi部分,然后换个铁壳

网友:
其实可以做成内置电源的。

网友:
里面没啥东西啊   不知道怎么

网友(2024-06-04):
可以刷Padavan(老毛子)固件吗

网友:
有时感觉这些路由,外壳做得挺大,结果主板做得很小

网友:
MT7621方案通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