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正点原子T80P电烙铁工频变压器电源

楼主(2024-04-13):
如题:
正点原子t80系列低压直流便携电烙铁最近很牛很火电烙铁很实惠,所以销量7000+着实惊人。但是100w以上的氮化稼适配器可不便宜,也不能激发max 130w,且开关电源要遵循电磁兼容所以有y电容存在会造成低压侧与高压交流并不是完全隔离,低压有50-100ua的交流电流,电压高达100v左右。用电池与充电宝也不没法连续工作。这个对于焊接某些高端芯片就比较头疼。

于是接地方案如下:
购买t65 dc接口小板,实测烙铁头与c口金属头接通的,可以通过t65小板c口铁框接地。

没有接地地线时候是不是没办法了,于是有了工频变压器供电方案。

材料:
纯铜环牛150w价格93大洋,200w108大洋。单输出18v交流整流后大概直流24v,电压高可以反向自己绕几圈新绕组降低电压且不破坏变压器。实测t80p DC24v可用,接反必烧毁。(建议工作在不高与22v最为保险,毕竟官方宣传是20v额定电压。如果错误操作烧了自行承担,本人与数码之家不负责任。但是保证帖中数据实测真实)

本着节约的好习惯,自己改装了一个旧的200w环牛,输入230v输出16.4v整流滤波后22v。t80p 20v6a模式激发出烧水功率120w。

整流滤波板子,自己做或者买成品14.8元。额定电流7a,最好20a以上整流桥。

避免大家问转接板与烙铁架的事,下面直接说明。
t80太细普通烙铁架会漏下去,大家可以选择t65 烙铁架,官方大概12+5大洋,t65转接板8+5大洋。这个别省,不然会烫伤自己与烫坏桌面物品,也可能会跌落摔坏,也不安全。t80p有标准刀头,t80 只有超小头。做为主力电烙铁与经常焊接的选择t80p更合适但是启动速度6s稍慢。备用烙铁或者很少焊接的选择t80可以获得3s弹射冷启动信仰加持。土豪建议都要。

总结:
t80p可以让焊接老手如虎添翼,让新手生出霸气。有了它小白可以短时间成为焊接高手,节约了几年的修炼过程。

本次diy的环牛变压器与整流滤波板子都是自己现有材料改装制作,简单理解为0成本吧。

吧啦一大堆,上图

楼主:
表演一个电烙铁烧水,电烙铁设置380度,按在冷水中烧水维持在215度,最大功率为116w。如果24v6a供电那就更强了。

网友A:
这装备有点大啊,放桌子上占地方。

网友B:
正点原子t80去看了很多评价,好像不够正能量哦。基本不考虑了

网友:
100W变压器非常重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一套下来价格够买个焊台了

网友C:
白光951,作为小巧焊台,家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光951,作为小巧焊台,家用不错

各有各的优点,传统焊台更加专业稳定可靠。新款便携电烙铁移动使用更加方便。

网友:
T80太烧钱了,之前用t12一个刀头搞定了,买完它搞了好几个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备有点大啊,放桌子上占地方。

用开关电源必须改装去掉y电容后可靠接地,不然焊接集成电路有潜在损坏风险。用工频变压器可以让电烙铁升级为焊台,隔离度更高不容易损伤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t80去看了很多评价,好像不够正能量哦。基本不考虑了

个别而已

比如盖子里面有白色痕迹就认为旧的,其实这个大概率是工艺问题,因为脏污在盖子靠外远离烙铁头位置,我的也有。

漏电,这个本帖子有说明。用开关电源供电必须接地才可以。

烙铁头断裂,变型。有可能是黑子与错误使用。比如开到420度以上特别是480度烙铁头会很快氧化损坏。t80 烙铁头非常小大力按压断裂不是不可能,所以考虑耐久耐摔还是上t80p。原子烙铁头25一支。

其它的就是个别划伤与屏幕灰尘。

你所谓的大量不好评价是不客观的,月销量7000以上总有些个别问题。前年10月开卖的,品控不放心可以晚点买。

我前一年双11买的,用了5个多月才发贴的。唯一不爽的就是加热有偶尔点轻微高频吱吱杂音,其它问题都是没有的。说贵的是没用过贵的焊台,以前买一支90w普通黄花907我都花了90元。jbc,快客,白光,高端安泰信那个不是500起步3000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点原子t80去看了很多评价,好像不够正能量哦。基本不考虑了

跟风货,要啥正跟量

网友:
变压器不小,想便携方便还是搞个插头插电动工具电池包上,不受电源的控制,随地开干,回工作台插电源上!两全齐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着咋样

好用的很,只要做好接地与隔离可以打的一千元的焊台满地找牙。高端焊台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业标准,可靠耐用,产品与配件的持续供货,性能反而并不是第一位。工厂的工具都是要过iso9001之类的认证,其中耗材与工具也是重要环节,如果一个产品不能做到10年以上稳定供货且有行业口碑与知名度对于工厂来说用起来不放心。

网友:
专业,会玩,土豪

网友E:
随便找个电动工具的20V电池也比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找个电动工具的20V电池也比这个强

电池供电有的,这个是桌面使用场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别而已

比如盖子里面有白色痕迹就认为旧的,其实这个大概率是工艺问题,因为脏污在盖子靠外远离烙铁头 ...

谢谢你的回复,不争辩不解释。声明一点,本人淘宝购物经验,如果评价里面评价太多人评价太好,爱发照片,多半刷单。即使有不良评价,我会自己分辨是产品问题还是用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不争辩不解释。声明一点,本人淘宝购物经验,如果评价里面评价太多人评价太好,爱发照片, ...

又没有人强制谁买,东西就这么简单,各种拆机测试视频都一大堆,大家都能自己分辨。直接一句用不上不买就是了,没必要自己主观猜测来不好揣测引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