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做一条耐高温品字线

楼主(2024-04-13):
刚拆过多星锅
发现电源线插头是陶瓷的
现在家电的厂家配线越来越省铜,
就像买无线插线板自己接线一样
也买配件自己做一条耐高温品字线,给多星锅用

3*1的电线是从旧16A拖线板拆的,按老妈要求长度截了一米七

其他配件新买的

但6mm尼龙套管买细了,撸半小时才完全套上去

楼主:
pet编织网有弹性,但直径扩大后长度会变短,而且我套得比较密,编织网用掉约电线的两倍长度

网友:
那个瓷头插头我也买过

并不好,里面铜片很薄

网友:
这样用的放心,不错。

网友:
1平方毫米的线 用在电锅上 貌似稍微细了一点

网友A:
多星锅是什么锅?
是多星牌的炒菜锅么?
不说清楚让我们猜————
难道是卫星接收天线

网友:
需要自己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星锅是什么锅?
是多星牌的炒菜锅么?
不说清楚让我们猜————

一看这回复就知道你准没看过本坛文豪衡水家维的帖子

网友:
多星锅的原装线我换过两条 质量很好 电饭锅满功率使用线体也不发热 唯一的问题就是插锅的那头拔插多了会有点接触不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回复就知道你准没看过本坛文豪衡水家维的帖子

我也没看过,等我去翻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星锅是什么锅?
是多星牌的炒菜锅么?
不说清楚让我们猜————

一锅多星,坛友看来也是老烧友啊

网友:
1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C:
线细了,最低也用个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细了,最低也用个1.5吧

没重新买线,利旧,这条1平方铜线还是从空调16A拖线板拆的,够用了

网友:
还用编织网干吗  还能烧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回复就知道你准没看过本坛文豪衡水家维的帖子

衡水家维还在啊?大约10多年前就在各个电子论坛看到他。

网友:
这个陶瓷品字插头质量一般,铜片比较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