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迈普4G路由器SJW12

楼主(2024-04-13):
海鲜市场买的。。。打算买来连监控摄像头的

网友A:
走4G流量吗?
给几个摄像头用?
单个用可能用4G摄像头方便些。
随身WIFI或者也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4G流量吗?
给几个摄像头用?
单个用可能用4G摄像头方便些。

走的是4G流量!
打算连接4个摄像头!(接硬盘录像机)
单个摄像头的话,肯定是4G摄像头方便(副卡只有一张)
不考虑随身WI-FI 。。。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连接速度如何?

网友C:
这种会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连接速度如何?

网速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会好用吗?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
做的不错,货真价实!

网友:
居然还有msata的位置

网友:
这内部看着蛮好的!看样子设计时还能内接msata部件。

网友(2024-08-30):
mt7621的处理器吧,可惜没有wifi

网友:
背面有个赛灵思的加密模块  我测试了  拆了也能用  只不过数据不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