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两台国产6位半:中创ET3260和胜利8265

楼主(2024-04-13):
中创ET3260和胜利8265都是近一年出厂的。
如果两个表的示数差不多,是否意味着两个表都是准的?
这是开机一个多小时后的结果,刚开机时俩表有约30ppm的差异

1v:

10v:

100v:

网友:
如果不是在预热过程中卡点摆拍的话,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不错,是个好玩具

网友:
不搞高科技,小数点后超三位我是用不到

网友:
啥时候出拆机图啊,坐等拆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咋回事?

这个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虽然俩个差不多,但是和我的基准有几十ppm差别,暂且认为表是准的,基准改过外壳,可能基准不准或标定问题。

网友:
构造看着怪复杂嘞,呼叫猪小呆逆向一个

网友B:
中创的3260我也有,不过是胜利的8165,非常的稳定,我是二手的,板子上面写的是2015,电压档什么的非常的准,我的已经返厂校准了,过半个月估计能回来,就是这个中创的表校准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弄,系统设置里面不是有校准吗,我进入之后只见跑,然后就停下来显示失败了,然后我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中创的这个表没有待机,前面板就是关闭屏幕的,运行的是linux系统好像,我改了运存,原厂是128m的,我换成了256m,

网友B:
抛开做工不谈,中创的这个表唯一缺点就是出厂校准差一点,如果出厂校准好,长稳是没问题的,我认为是合格的产品

网友:
突然想起来,你不是也有一个3255吗,怎么又搞一个32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创的3260我也有,不过是胜利的8165,非常的稳定,我是二手的,板子上面写的是2015,电压档什么的非常的准 ...

中创这个表宣传有双基准校准功能,只要10v和10k就能校准所有挡位,具体怎么弄没有手册不知道。
说来荒唐,我买这些台表是为了验证5万字手持表的准确度,再好像也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做工不谈,中创的这个表唯一缺点就是出厂校准差一点,如果出厂校准好,长稳是没问题的,我认为是合格的 ...

这个表能够被胜利贴牌,也侧面说明得到了胜利的肯定,实际售价也比胜利自己的高一些。工艺上却是胜利8265更加扎实,中创的还是太随意了,比如胜利有专门的屏蔽罩,他的笔座能过一种铜管弯折连接到主板上的

网友:
胜利的8265更加养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能够被胜利贴牌,也侧面说明得到了胜利的肯定,实际售价也比胜利自己的高一些。工艺上却是胜利8265 ...

深圳的胜利很多都是贴牌的,西安的胜利都是自己设计生产的,中创这个我捣鼓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校准咋回事,反正我上天返厂校准了,等弄回来看看咋回事吧

网友B:
今天认真的使用了一下3250,这个产品居然比想象中好,我只是简单的把排阻上的胶水去除了,然后把电线给固定在边上,似乎比以前准了,可能是以tc的排阻比较敏感,这个表这个价格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认真的使用了一下3250,这个产品居然比想象中好,我只是简单的把排阻上的胶水去除了,然后把电线给固定 ...

两台表示数相同可以断言都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