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 无刷直流风扇的正确打开方式

楼主(2024-04-13):
永速的车也上了,风扇吧,这个价格买个交流风扇可能做工会稍微好一丢丢。但是他是低压直流无刷啊,一个充电宝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你还想要啥了。
拆就没必要拆了,给想用充电宝供电的一个参考,充电宝上显示的数据是可以选择相信的,我和其他表头对比过。
在别的帖子里面看到过,10-24随便用

充电宝加根12V的QC诱骗线,完美!

开机默认档位 12V0.6A

最小档位,可以不考虑耗电吗?

很常见的12V1A电源可以开8档

重点来了,18W的充电宝12V,1.5A可以10档,风量已经相当可以了。。。

最高12档,12V2A,可能有些充电宝会保护

网友:
确实用充电宝比内置电池好

网友:
自从有了诱骗器,手机电源圆满了
楼主有品位,充电宝也不错

网友A:
我没注意开了最大档,输出18W的充电宝发热烫手,还好及时发现没炸了,充电宝倒是没保护。

网友:
宝供电的一个参考,充电宝上显示的数据是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注意开了最大档,输出18W的充电宝发热烫手,还好及时发现没炸了,充电宝倒是没保护。 ...

充电宝升降压还是有损耗 所以我还是做了12v电池组  2500×4的充电宝升压到12v使用 跟2500×3三串相比 续航差不多

网友B:
直流风扇最大的好处可以使用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风扇最大的好处可以使用移动电源供电。

好处是好处,但用处真的大吗?这个是落地扇,本来就没什么移动性需要啊

网友:
听说外壳做工非常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处是好处,但用处真的大吗?这个是落地扇,本来就没什么移动性需要啊 ...

停电时会用到的。

网友:
满功率才24W?真的很节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停电时会用到的。

一年遇到停电的次数屈指可数

网友:
可以用3串锂电池架供电,比定频款有多档调速。直流无刷有低成本单相定子,齿槽转矩脉动明显,高效率三相定子,做低功率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遇到停电的次数屈指可数

省电的同时,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E:
这玩意就是停电才会先路它的主要用途。。。。。

网友:
这一个月来怎么这么多人上车这个永速直流电机落地扇❓❓
  我家从没买过落地扇,因为嫌落地扇占空间碍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遇到停电的次数屈指可数

12V方便用太阳能光伏供电。在野外工地或者种田树荫下就很方便。

  自己DIY一套可以放汽车的车顶或者放后备箱的有5V输出加12V输出的太阳能光伏板成本其实可以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就是停电才会先路它的主要用途。。。。。

12V方便用太阳能光伏供电。在野外工地或者种田树荫下就很方便(只要是晴天,有太阳)。
  自己DIY一套可以放汽车的车顶或者放后备箱的有5V输出加12V输出的太阳能光伏板成本其实可以很便宜。

网友:
这充电宝是哪款啊?

网友:
比用接线板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