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打理东芝XR-P22,光头呀哪找?

楼主(2024-04-13):
37年前的老机,依然风姿绰约,可惜牙口不怎么好了

超级压手

很有质感

两种电池,外加3.5的外接电源口,电源电压直流2.4--3.8伏

打开后盖

上盖是铝合金的,很上档次

吸盘式

外中框,塑料的,

外中框,模具很精准

外显示与按键

电池盒

铜片与底板接触

电池座双保险焊接(钢丝外加软导线)

五号电池与专用电池共用一个电池盒

不锈钢主中框

用料很猛,真不锈钢,37年了风采依旧

底盖

不知是钢板还是铁板,但没怎么锈

未取下电源板电容时

电源板处漏液是通病,有人换过音频电容,原装的应是尼吉康的,成了依娜的

双层板

换了9个电容,你看得出吗?音频处的就不换了

合体,这个显示屏漏液了

光头架

聚焦排线是单独小排线

正常工作时上面标有电流应是32.2MA

两台中也有个还能吃东西的

机子是不错,可这光头坏了哪找呀

楼主:
这个图又乱套了

网友:
差点赶上我的年龄了,厉害。
元器件排列让强迫症患者感到舒适。

网友A:
两个马达加起来都不止30ma了

网友:
光头型号到网上去搜吧,原装光头肯定难找,以前有一个品牌叫什么什么铬日得的,不知道这家仿制的光头出来质量怎么样?

网友:
这是同年代的吧?没拆过。下半部分是电池。

网友:
家电论坛碰碰运气吧,那里有人专玩这类播放器

网友:
爷爷级的播放器,原厂配件估计不用指望了。

网友:
过了37年后,居然光头还可以读碟已经不错了。

网友:
激光头老化了,只能看鱼上有没有组件了

网友:
这机器当年不便宜

网友:
想不到有37年了

网友:
这些老机器光头难找,不玩cd好多年了,找参数换激光管和接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马达加起来都不止30ma了

是光头的电流,不是主机的电流,主机大概300ma左右

网友B:
听说激光头功率可以调整,加大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激光头功率可以调整,加大了再试试?

谢谢!调了,已差不多到3点位置了

网友:
咸鱼上应该还能买到能用的光头吧

网友(2024-12-07):
我也有一台,原来故障时不开机,换了电容以后,所有动作正常了,就是不读碟。发现光头里面有个小虫子做了窝,清理了以后还是不读碟。没光头换只能当收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