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神指点,45, 49, 9A, B3, 7E, 6B 2258XT用哪个开卡版本

楼主(2024-04-13):
如图 ,2258XT主控,一个芯片,ID45, 49, 9A, B3, 7E, 6B。借鉴了网上朱总的文章,手里几个bics4版本都试了,还是没有成功。开卡认不到芯片。

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45,49,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3960,00000,01000,02,004,04,4,62,00,0,99,7F,0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49,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3960,00000,01000,02,004,04,4,62,00,0,99,7F,01,0000,A2,00,00 ...

请问大神,用的是哪个版本开卡软件,我就是添加进去,也不能正确识别芯片。而且添加的内容和原来内容格式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49,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3960,00000,01000,02,004,04,4,62,00,0,99,7F,01,0000,A2,00,00 ...

A110=Toshiba,256Gbit,TC58LJG9T24TA0D(bics4)(Toggle)
Toshiba,256Gbit,TC58LJG9T24TA0D(bics4)(Toggle)=98,3E,99,B3,7A,E3,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2,01,1,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A111=Toshiba,4Tbit,TH58LJT2T24BASH(bics4)(CMDD5)(SM2258XT)

Toshiba,4Tbit,TH58LJT2T24BASH(bics4)(CMDD5)(SM2258XT)=98,48,99,B3,7A,63,4,16,1952,18432,1152,03960,00000,00800,02,02,01,1,6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A112=Toshiba,4Tbit,TH58LJT2T24BASH(bics4)(CMDD5)(SM2258XT)(Toggle)
Toshiba,4Tbit,TH58LJT2T24BASH(bics4)(CMDD5)(SM2258XT)(Toggle)=98,48,99,B3,7A,E3,4,16,1952,18432,1152,03960,00000,00800,02,02,01,1,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原来文件中的格式末尾,88,88,00,00,0000,00结束。您给的这个后面是88,88,00,00,0000,00,后面还有四个00,是不是版本不一致原因?我用的是SM2258XT_TSB-BiCS4_PKGS0326A_FWS0226A0_0712(Add 9T24 E3 and 63 512GB)

楼主:
试了好几个版本,有SM2258XT(AD)_SNK-BiCS4_PKGU1204A_FWU0826A0_Beta
                            SM2258XT_SNK-BiCS4_PKGT0910A_FWT0910A0_Beta
                        可以正常识别芯片,但是开卡过程报错,如图,意思是ID不对,请问大神们问题在哪儿,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个版本,有SM2258XT(AD)_SNK-BiCS4_PKGU1204A_FWU0826A0_Beta
                            SM2258 ...

等下再发你一个试试  我也忘记我当时用哪个开的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  试试吧

Sandisk,512Gbit,SDUNCIAMA-064GB_4C1W(bics4)(SM2258XT)(CMDD5)=45,49,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3960,00000,01000,02,65,01,1,62,00,0,99,7F,0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E,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几个版本,有SM2258XT(AD)_SNK-BiCS4_PKGU1204A_FWU0826A0_Beta
                            SM2258 ...

你的是58XT AB ,开卡包是AD  应该不行的 .

网友B:
这是45-48-9A-B3-7E-6B的包,不过小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45-48-9A-B3-7E-6B的包,不过小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你试试吧。

大神,指教下怎么修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指教下怎么修改呗

就是像你上面那样修改数据库里的参数,查找45,48,9A,B3,7E,6B,然后改成45,49,9A,B3,7E,6B,试试。

网友(2024-05-16):
楼主解决 问题了吗,我也有一个512的芯片和你的一样